[其他] 行车工业无线遥控器拆修

楼主(2025-05-19):
这个,一看就是个工业风格,硬气十足,懂的人一眼都看出来是什么设备用的了。小伙说这玩意差不多1k?

看拆

底部的电池仓,设备非常硬

底部一个小主板,个人怀疑是配对或者加密用的,但是,这上面也没有芯片呀?懂的大佬科普一下。

三个脚的黑色的开关,是个是霍尔,用磁接近就能开机。

一看,进水,感觉不妙啊,感觉又白干活了

把这个插座拆掉,直接焊线

装好主板,开关,测试,只有0.00x的电流,情况不妙,算了,装回去吧,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小伙拿回去,过了一天,居然就说可以了,打款非常爽快,蚊子小也是肉。

最近太多事了....

网友:
还是超值的

网友:
一 不留神就修好了

网友:
这样就修好了

网友:
看来是小毛病

网友:
进水不是很严重,特别是原件多的地方,单片机附近没烂完应该就还能修

网友:
主控像折叠了一样

网友:
莫非是锻造厂用的

网友:
机器人控制器,跟航吊控制器差不多。这么看来是插头氧化了吧

网友:
这也能修厉害

网友:
果然是 进水的  我以前拆的都是进水进油的

网友:
贴纸下面有eprom吧

网友A:
天车遥控器,我见的好像没有这么多按钮
这种质量必须要好,耐摔,不然几下子就摔坏了

网友:
看样子是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车遥控器,我见的好像没有这么多按钮
这种质量必须要好,耐摔,不然几下子就摔坏了 ...

上次那交换机也是他们家的,非常贵的

网友:
要我就拒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