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赠品,澳柯玛小风扇

楼主(2025-05-19):
几年前买冰箱送的充电小风扇,风力还可以噪声也不太大,今天拆开看看,里面有两个电池位,但只有装了一个1200毫安电池,用稳压电源供电实测四伏时电流为260毫安。接着顺便改一下,拿了两个实测1500毫安时的亿纬18650装上去。

网友A:
用4056也算良心了,1.3K大约900ma充电电流,原配电池的确有点拉跨。
板子背面应该还有个芯片吧?

网友:
看着还不错,可以再并联电池。

网友:
挺不错的,不是垃圾那种

网友:
看起来还算良心,用料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056也算良心了,1.3K大约900ma充电电流,原配电池的确有点拉跨。
板子背面应该还有个芯片吧? ...

没有反过来看,按这块板的功能看背面应该有IC的

网友:
做工可以了

网友:
电路板看上去还是花了点心思去设计的!

网友:
用料还不错。良心企业!!18650电池1200MA就是1200MA,要是有的电池厂家,电池至少要标10000MA或者20000MA,给这个电池企业赞一个。

网友:
有刷电机吧?

网友:
第一次见澳柯玛这个牌子还是冰柜。

网友:
加个电池还增加了稳定性

网友:
用4056还满良心的
外按充电口,要改Typec口也很方便

网友:
不是垃圾那种

网友:
希望别是有刷电机,最好是12极三相绕组定子,或者抵消齿槽转矩脉动双十字铁芯错位,2颗477霍尔轮流换相。楼主可以换拆机3400扩容。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这小电扇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