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SG6105,atx电源改22v输出

楼主(2025-05-20):
1、有闲置的atx老电源,2、技师九号要用24v

参考各个贴子改造成功总结。

步骤
  • 1脚接地,让电源来电启动
  • 断开2、3、7脚检测输入
  • 6脚串接21k电阻到地
  • 断开18脚
  • 更换原12v回路中的电解电容,使耐压足够
  • 5vsb串可变电阻(2.2k时输出22v)到18脚/也可以改17脚到地的电阻

网友A:
听群里大佬说这种金属手柄不好用

网友B:
有详细的改造电源的说明么?
12改到24V
24V的电流能达多少

网友:
能否出个详细的,不过可能电源不一样,是不是不懂电路的也就只能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群里大佬说这种金属手柄不好用

我专门找这个不锈钢的,一是好看,二是手感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详细的改造电源的说明么?
12改到24V
24V的电流能达多少

电流没有测,限流也没有改,应该是原来的电流。c245显示最高功率是150w.

我上面写的很详细呀,1脚就是那个绿线接地。237脚就看电路用刀割开或是把那条线元件都拆了

网友:
直接使用可变电阻器,应该能改造成可调电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