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XR突然黑屏后不开机-一颗滤波电容击穿短路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5-05-20):
俺楼上美女邻居送修苹果XR,说突然黑屏不再开机了,插充电器也无反应

拆机,里面相对挺干净的,一修机(第一次修)

主板上电,大电流

拆下主板再单板上电一样大电流

万用表检测主供电网络,短路的

上电用热成像仪先看看,只是看到局部发热,无法判定哪个位置故障

先拆可能出故障的那边的屏蔽罩

再上电,发现充电IC发热,当然并不是它的问题

在主供电端上电暂未发现有发热点,再拆CPU屏蔽罩,上电检测仍无发热点

断开充电IC与后端的一颗电阻后测试,确定是主供电端短路

再拆另一处的屏幕罩

主供电端上电,热成像仪发现罪魁祸首了

PMU旁边一颗小电容击穿了,位号为C2855

抠掉C2855后测试主供电网络阻值恢复正常

测试坏的电容已短路

主板上电已不大电流了

主板装屏开机,苹果LOGO亮起了

主板进行还原屏蔽罩及贴纸泡棉等

装机

开机,美女不愿意提供密码,所以没进系统

插充电线充电正常了

完美修复苹果XR不开机
END

网友A:
又可以加鸡腿了,可惜美女照骗没看到

网友:
又是发财电容惹的祸!

网友:
谢谢分享,苹果对我来说又难用还容易坏,还是我的安卓香

网友B:
羡慕楼有那么多美女邻居,而且还都找楼主修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可以加鸡腿了,可惜美女照骗没看到

那么想看美女么?

网友:
不错,过程详细

网友C:
这种电容无需更换吗?

网友:
能找到问题电容就超厉害了

网友:
美女一手
就这么被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羡慕楼有那么多美女邻居,而且还都找楼主修手机

要不要过来做我邻居,可以天天 看美女喽

网友D:
好多电容烧坏导致的问题,都是扣掉就好了

网友:
很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多电容烧坏导致的问题,都是扣掉就好了

对头,网络中很多颗,少一颗不影响

楼主:
美女多得很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无需更换吗?

少一颗无关紧要!!

网友E:
请教一下大神,扣这种电容需要用热风枪吗,还是直接用力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大神,扣这种电容需要用热风枪吗,还是直接用力撬

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