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这南京MF47万用表是用15V电池供电吗?

楼主(2025-05-20):
如题,谢谢了,另一块南京(全川)就是9V供电。

网友:
只有10K档位用15V……

网友:
这是从哪里淘到的宝贝,都不知用15V电池?

网友:
是用15v电池的!有个小技巧,表盘中间值是15k的就是使用15v电池,如果是22k的大概率使用9v电池。

网友:
中间值是 22的 就是15v

老表了
后期的 中间值在16.5

网友:
我想说那来的 15 V?现在的 MF47万用表用的电池一般都是1.5V+9V的,结果去隔壁看看,84年的MF47万用表 还真是用 15 V 的

图片来源:25包邮的南京天宇MF47开箱测评附拆解(金属膜电阻) https://www.bilibili.com/opus/525308993190122101

网友:
老东西挺矫情啊

网友:
我有这个型号,不过表盘不一样,我的是用9v

网友:
是15V电池,9V有纽扣。也可以看表盘上的时间

网友A:
15V电池,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V电池,第一次听说啊

MF-500的表用22.5V的电池,想必你更没有听过

网友:
楼主的这个表是用的15V电池+1.5v的2号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MF-500的表用22.5V的电池,想必你更没有听过

杭州JO410用的22.5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MF-500的表用22.5V的电池,想必你更没有听过

15V、22.5V电池我都没听说过。

网友:
老万用表质量还可以,就是15伏的电池难找。

网友:
马宝有,就是贵,我的用5个2032 串联使用的,刚刚好

网友:
是15v电池,现在不好买了。好在只在10K档用!

网友:
第一次听说,长知识了

网友:
这电池现在应该没用了吧   4节锂电池串联刚好

网友:
10k档没多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