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S3 Arduino开发指南》第十八章 RTC实验

楼主:
第十八章 RTC实验
本章,我们将介绍如何使用ESP32-S3的系统时间,实现一个简单的实时时钟。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18.1 RTC介绍
18.2 硬件设计
18.3 软件设计
18.4 下载验证

18.1 RTC介绍
RTC,Real]在ESP32-S3中,并没有像STM32芯片一样,具有RTC外设,但是存在一个系统时间,利用系统时间,也可以实现实时时钟的功能效果。
ESP32-S3使用两种硬件时钟源建立和保持系统时间。根据应用目的及对系统时间的精度要求,既可以仅使用其中一种时钟源,也可以同时使用两种时钟源。这两种硬件时钟源为RTC定时器和高分辨率定时器。默认情况下,是使用这两种定时器。
<span]在Arduino开发中,我们需要下载一个“ESP32Time”软件库,该库用于设置和读取ESP32-S3内部RTC时间,我们就是基于这个库进行开发RTC功能。这个库,可以在Arduino IDE中库管理搜索到,具体下载操作如下图所示。
图18.1.1 ESP32Time库下载过程
假如在线安装不成功,也可以尝试使用手动安装方法,跟16.1.2小节描述的步骤是一样的。“ESP32Time.zip”压缩包在“资料盘à6,软件资料à2,Arduino软件包”文件夹下,下载成功后,便可以在“C:\Users\用户名\ 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路径下找到该文件。
ESP32Time库提供有三个示例工程,如下图所示:
<span]
图18.1.2]在ESP32Time库中,总的来说,分为三类函数:设置时间、获取日期时间、提取日期时间的某个数据(年/月/日/时/分/秒)。
要使用该库的函数,所以需要先定义ESP32Time对象实例,操作如下:
<span]这样定义ESP32Time对象实例,只需要rtc通过setTime函数设置好时间,rtc1就会在它的基础上+8小时,而不需要rtc1自己设置时间。简单理解,该功能就是可以设置相对时间。
接下来介绍一下,ESP32Time库的函数,如下所示。
setTime(30, 24, 15, 17, 1, 2021);   // 17th Jan 2021 15:24:30
setTime(1609459200);       // 1st Jan 2021 00:00:00
setTimeStruct(time);       // set with time struct
getTime()                //  (String) 15:24:38
getDate()               //  (String) Sun, Jan 17 2021
getDate(true)           //  (String) Sunday, January 17 2021
getDateTime()           //  (String) Sun, Jan 17 2021 15:24:38
getDateTime(true)       //  (String) Sunday, January 17 2021 15:24:38
getTimeDate()           //  (String) 15:24:38 Sun, Jan 17 2021
getTimeDate(true)       //  (String) 15:24:38 Sunday, January 17 2021
getMicros()           //  (unsigned long)    723546
getMillis()             //  (unsigned long)    723
getEpoch()              //  (unsigned long)    1609459200
getLocalEpoch()         //  (unsigned long)    1609459200
getSecond()             //  (int)     38    (0-59)
getMinute()             //  (int)     24    (0-59)
getHour()               //  (int)     3     (0-12)
getHour(true)           //  (int)     15    (0-23)
getAmPm()               //  (String)  PM
getAmPm(true)          //  (String)  pm
getDay()                //  (int)     17    (1-31)
getDayofWeek()          //  (int)     0     (0-6)
getDayofYear()          //  (int)     16    (0-365)
getMonth()              //  (int)     0     (0-11)
getYear()               //  (int)     2021
getTime("%A, %B %d %Y %H:%M:%S") //(String)returns time with specified format
通过看前面注释的说明,我们也比较清楚函数的使用了。
<span]本例程主要用到setTime函数和getTimeStruct函数,使用方法如下:
rtc.setTime(00, 51, 17, 1, 12, 2023);  /* 2023年12月1日17:52:00 */
struct tm timeinfo = rtc.getTimeStruct();
使用getTimeStruct函数,把时间信息存进timeinfo结构体。通过这个结构体就可以获取年、月、日、时、分、秒等信息,该结构体类型如下:
<span]RTC为ESP32-S3的片上资源,因此并没有相应的连接原理图。
18.3 软件设计
18.3.1 程序流程图
下面看看本实验的程序流程图:
图18.3.1 程序流程图
18.3.2 程序解析
1. 12_rtc.ino代码
ESP32Time库的函数已经满足了例程需求,所以没有另外写rtc.cpp和rtc.h,所以这里直接介绍12_rtc.ino文件。
<span]在12_rtc.ino里面编写如下代码:
#include "uart.h"
#include "xl9555.h"
#include "spilcd.h"
#include <ESP32Time.h>   /* 需要安装ESP32Time库 */
ESP32Time rtc;
uint8_t tbuf[100];         /* 存放RTC信息 */
/**
* @brief   当程序开始执行时,将调用setup()函数,通常用来初始化变量、函数等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setup()
{
    uart_init(0, 115200); /* 串口0初始化 */
    xl9555_init();           /* IO扩展芯片初始化 */
    lcd_init();              /* LCD初始化 */
    rtc.setTime(00, 51, 17, 1, 12, 2023);  /* 2023年12月1日17:52:00 */
    lcd_show_string(30, 50, 200, 16, LCD_FONT_16, "ESP32-S3", RED);
    lcd_show_string(30, 70, 200, 16, LCD_FONT_16, "RTC TEST", RED);
    lcd_show_string(30, 90, 200, 16, LCD_FONT_16, "ATOM@ALIENTEK", RED);
}
/**
* @brief    循环函数,通常放程序的主体或者需要不断刷新的语句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loop()
{
    struct tm timeinfo = rtc.getTimeStruct();
    /* 根据time.h头文件中tm结构体的定义进行调整显示 */
sprintf((char *)tbuf, "Time:%02d:%02d:%02d",
timeinfo.tm_hour-1, timeinfo.tm_min, timeinfo.tm_sec);
    lcd_show_string(30, 130, 210, 16, LCD_FONT_16, (char *)tbuf, RED);
sprintf((char *)tbuf, "Date:%04d-%02d-%02d",
timeinfo.tm_year+1900, timeinfo.tm_mon+1, timeinfo.tm_mday);
    lcd_show_string(30, 150, 210, 16, LCD_FONT_16, (char *)tbuf, RED);
    sprintf((char *)tbuf, "Week:%d", timeinfo.tm_wday);
    lcd_show_string(30, 170, 210, 16, LCD_FONT_16, (char *)tbuf, RED);
    delay(1000);
}
在setup函数中,调用uart_init函数完成串口初始化,调用xl9555_init函数完成XL9555初始化,调用lcd_init函数完成LCD初始化,然后调用rtc.setTime函数设置年月日时分秒信息,然后LCD显示实验信息。
在loop函数中,调用rtc.getTimeStruct函数实现时间信息的获取,通过sprintf函数组合成字符串,然后调用lcd_show_string函数进行显示,这个过程是间隔一秒进行。
18.4 下载验证
下载代码后,LCD显示RTC实验信息,然后间隔一秒更新时间信息。
]图18.4.1 RTC实验测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