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希捷移动硬盘Expansion Desktop Driver

楼主(2025-05-20):
很久以前买的希捷的移动硬盘Expansion Desktop Driver,容量3T的3.5寸机械硬盘,作为备份资料盘已经满了,打算换个大容量新硬盘,于是拆开看看。

外壳全部卡扣结构,很紧,基本不可能无损拆开,总会断一两个卡扣,不过卡扣很多,断一两个不影响固定。

把硬盘从底盒取出来,可以看到硬盘有个金属罩,通过四块橡胶块支撑在底盒里。

把四块橡胶块拿开,才看到固定在金属罩上的四颗螺丝。

把金属罩卸下,硬盘取出来。
其实这一步是可以先把控制板的两颗螺丝先卸下,就可以把硬盘连控制板一起取下来了。

卸下控制板的螺丝。

取下控制板。看看正反面。

硬盘控制板的芯片。

ASMedia ASM1053
USB 3.0 to SATA II(3Gbps)桥接芯片,支持UASP加速协议。低功耗设计。
理论传输速度5Gbps(实际约250-300MB/s),兼容SATA II硬盘。

MXIC 2SLS121E
Flash芯片,用于存储固件或配置信息。
旺宏电子(Macronix),支持标准SPI接口,读写速度在MHz级别。

M1482SDS
电源管理芯片。DC-DC降压。

APM4953
双N沟道MOSFET

全家福:

希捷Expansion移动硬盘盒与原配的硬盘是绑定的,只有放入原配的硬盘,这个蓝色指示灯才会发光,放入其他硬盘,即使是希捷自家的硬盘,这个指示灯是不亮的。除非刷固件变成通用的硬盘盒。

另外,希捷的硬盘盒分区格式化后使用的硬盘,放入其他硬盘盒是不认的,要重新格式化才能使用。同理,在其他硬盘盒/易驱线分区格式化的硬盘,放入希捷移动硬盘盒也是不认盘的,需要重新格式化。
这样就带来麻烦,如果是已经装满数据的硬盘要更换到其他硬盘盒,或者从其他硬盘盒中取出来放入希捷的硬盘盒中使用,那就必须先把数据倒腾到其他地方,重新格式化硬盘后,再把数据倒腾回来。
不过希捷本来就不希望大家拆硬盘出来的。

网友A:
结尾总结,并不是所有希捷移动硬盘盒都是这样。我的3个希捷硬盘盒子硬盘数据就没有与盒子绑定,随意硬盘盒(座)都能任意交换使用。

网友:
这台还好,是SATA接口的,有的品牌移动硬盘,直接就是USB接口的。一直都是是买硬盘盒组装移动硬盘,就是因为品牌移动硬盘的各种不兼容性

网友B:
看这希捷酷鱼硬盘,看不清型号,估计厂家不会装什么好的硬盘,很有可能是叠瓦盘。

网友:
移动硬盘盒还是2.5寸的方便一些。

网友:
这个以前5T的海淘了几个,后来拆盘出来放下载机里,,现在下载机还有两个5T和两个8T,8T的没有你说的格式化问题,5T这种就你说插普通电脑格式化的插了是不识别,只能重新格式化一次。这空盒,我过年前才出掉,以前老值钱了,这放了几年,才值几十块了,不过咸鱼还真有人收

网友:
不通用!就像小米电视就不让你装哔哩哔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尾总结,并不是所有希捷移动硬盘盒都是这样。我的3个希捷硬盘盒子硬盘数据就没有与盒子绑定,随意硬盘盒 ...

哦,能通用就挺不错。
我这个Expansion就是不能通用,用这个希捷硬盘盒分区格式化好的硬盘,拿出来到其他硬盘易驱线读盘只有盘符,用磁盘管理工具可以看到有两个分区,一个分区是RAW格式,另一个分区是还没有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希捷酷鱼硬盘,看不清型号,估计厂家不会装什么好的硬盘,很有可能是叠瓦盘。 ...

希捷酷鱼型号:ST3000DM001,应该是CMR的。

网友:
这不是技术封锁吗

网友:
这样搞就不通用了

网友C:
希捷的硬盘盒分区格式化后使用的硬盘,放入其他硬盘盒是不认的,要重新格式化才能使用。同理,在其他硬盘盒/易驱线分区格式化的硬盘,放入希捷移动硬盘盒也是不认盘的,需要重新格式化。

这样搞就觉得麻烦了,一盘一盒也不方便

网友:
拆的不彻底啊

网友:
跟着当初的某想电脑雪的,,硬盘锁,,必须它们的维修元才能解锁。。谢谢分享

网友D:
容量3T硬盘作为备份资料盘,你的资料太多了

网友:
12年的也有10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捷的硬盘盒分区格式化后使用的硬盘,放入其他硬盘盒是不认的,要重新格式化才能使用。同理,在其他硬盘盒 ...

一般来说,购买这种高溢价大品牌成品移动硬盘的大多数都是不会去拆和换硬盘的。而坛子里的爱好者,多数是硬盘和硬盘盒分开来买,有些还专门去淘大品牌二手硬盘盒自己刷固件。
有些小众硬盘盒挺不错的,手里有个用JMS578主控的硬盘盒,装的希捷银河3.5寸机械硬盘,大文件读/写都有270MB/s,相当不错,价格也不高,配的还是12V3A的电源。

楼主:
再拆就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量3T硬盘作为备份资料盘,你的资料太多了

3T不算多吧,十几年的相片视频,各种影视音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