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转页扇噪音大,怎么办?

楼主(2025-05-20):
加润滑油了,没用

各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么,风扇噪音过大问题,你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电机噪音还是风噪

网友:
先找找噪音出在哪个地方再想解决的办法吧

网友:
你是问题男,还是十万个为什么,这还用问,直接买个新的,噪音小的就行了;噪音大的直接咸鱼出了,免得影响你休息。

网友:
出现噪音已经没救了,轴套,轴承已经磨损了,换以永治

网友:
声音大了 先将叶子 洗干净。2 检查轴松动程度。3 加点油

楼主:
转页噪声,似乎有有点共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页噪声,似乎有有点共振

做动平衡试试

楼主:
动平衡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平衡怎么做?

卖废品把

楼主:
还在继续用,风速低会共振,风速高就不会了,不知道为什么

新买的时候,无论风速快慢,都不会共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继续用,风速低会共振,风速高就不会了,不知道为什么

新买的时候,无论风速快慢,都不会共振 ...

可能窜轴了

网友:
感觉没必要浪费时间

网友:
建议 以旧换新是 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