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3年前改的RX8025,用示波器优化一下。

楼主:
3年前美德时JR593双芯片双晶振时钟偏快改装RX8025 A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8210-1-1.html

前几天小孩摔了一下,时间不显示,我想应该是脱焊,拆开果然脱焊了。

小孩说快了5分钟,算下来跟之前测的差不多,一年快5分钟左右。

刚好前段时间搞了台示波器,顺便测量一下,

32.7689KHZ,怪不得会快。

把以前的8025都翻出来,依次测了遍,都是32.7687KHZ~~32.7688KHZ左右,选了一个最低的32.7687换上,

换上表之后,但显示32.7688,哎没办法,先这样吧。等用几天后再给大家追踪。

去查了一下资料,其实以前的一年差5分钟算是比较好的了。

常见32.768KHz晶振不同频率精度与时间偏差关系如下:
若其温度频差为±12PPM,则频率变化计算如下:
±10PPM:频差为:32768.32768Hz~32767.67232Hz,每天时间误差为0.864×1=0.864秒,一年时间总偏差为5.256分钟。
±20PPM:频差为:32768.65536Hz~32767.34464Hz,每天时间误差为0.864×2=1.728秒,一年时间总偏差为10.512分钟。
±30PPM:频差为:32768.98304Hz~32767.01696Hz,每天时间误差为0.864×3=2.592秒,一年时间总偏差为15.768分钟。

网友A:
网上有人拆过,里面就是一个精度比较好的晶振。
如果把电脑主板上,CMOS旁边那个晶振拆过来,能直接替换吗?什么都不用改?

网友:
谢谢分享~点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一年快5分钟左右,8025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人拆过,里面就是一个精度比较好的晶振。
如果把电脑主板上,CMOS旁边那个晶振拆过来,能直接替换吗 ...

应该可以的

网友:
有示波器真的好。

网友:
我是进来看示波器的,有了它就是好

网友:
一年快5分钟感觉误差有点大,即1天误差几乎1秒,不如用5ppm的晶振简单,至少是2天1秒。

网友:
电脑主板的时钟误差也不小。请问示波器的频率基准很高吗?

网友:
8025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人拆过,里面就是一个精度比较好的晶振。
如果把电脑主板上,CMOS旁边那个晶振拆过来,能直接替换吗 ...

电脑主板上的也不准

网友B:
示波器的频率精度还是算了吧

网友:
示波器非常准啊,我都没用过那么准的,平时都是差不多就行,看来得搞一台厉害点的才行。老家伙需要退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的频率精度还是算了吧

同感示波器频率计精度不够

网友:
弄这么准准备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