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WINXP下好用(相对)的浏览器

楼主(2025-05-20):
支持XP的,最后版本的Chrome、FireFox,都不同程度存在启动慢、占用多、新web技术(比如h5)无法显示……

求一款:
1、轻量级,启动快,占用少
2、支持新web技术,视频能播放

网友A:
还是推荐最后版本的Chrome

网友B:
升级系统吧,XP系统想必配置也不会高,看视频一样卡,至少WIN7系统,选择就多了,Chrome就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系统吧,XP系统想必配置也不会高,看视频一样卡,至少WIN7系统,选择就多了,Chrome就很好用 ...

有Win7电脑。
XP是古董机,使用时,有时也需要上网查资源、看短视频。

网友:
xp如果用ie6浏览器最容易中毒。

网友:
XP下的软件应用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p4y1j79V/

能在 XP 系统上运行的 Chromium 121 内核的浏览器?Supermium 浏览器体验测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C411s7SN/

现在最新已经132核心了
https://www.win32subsystem.live/supermium/ 官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Win7电脑。
XP是古董机,使用时,有时也需要上网查资源、看短视频。

世界之窗6还是7,我曾经在XP下用着还不错。

网友:
XP下最后一个更新的浏览器只有欧鹏36还能用用,大部分网页打开还能正常显示,但是现在的网页元素非常多,装不了7的机器性能一眼望到头,开网只要开着处理器占用就不会低于95%

网友:
Supermium

Chromium_Clang

先要解决3.0/3.2g内存的问题……

网友:
不用XP好多年了,用WIN7蛮好。

网友:
win7都开始不支持了,winxp就放弃吧。

网友:
火狐浏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推荐最后版本的Chrome

还是推荐最后版本的Chrome

那就只有Chrome 46,这是最后一个支持XP的。

网友:
遨游浏览器    我一直用

网友:
感觉360极速浏览器还不错

网友:
XP系统建议你先装个影子系统,然后把C盘开启影子模式,之后再把所有浏览器都都逐个安装一遍,自己体验自己感受哪个好就用哪个,不用担心C盘会增加垃圾,重启后C盘自动恢复如初,C盘不会有任何改变。确认好要使用哪个浏览器之后再关闭影子模式,把你刚才安装好的文件包里的某EXE快捷方式放到桌面即可使用,这也成为了一个绿色免安装版的浏览器(当然也有一些其它软件是需要安装才能正常使用的,需要安装的就退出影子再安装一遍就是了)

网友:
现在能用在xp下的浏览器估计世界之窗浏览器5.X还是6.X版本的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