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故障的中兴POE交换机电源

楼主(2025-05-20):
这个是一台中兴5212-E-pc 8口POE供电交换机的电源,故障现象是,加电后,交换机全部指示灯规律性闪亮,不能正常进入系统。

用万用表在输入端,能够测得电压,但不稳定,在67-61V之间来回变化,换了几个输出端的电容,故障依旧,小白一个,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有大佬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通讯设备配的电源模块一般做工不错。

网友A:
我估计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电源做工挺扎实

网友B:
那简单了,抖音看 电子小武   和   大飞电子维修,你多看几个视频,电压跳动啊,和电源芯片还有反馈电路有关系的,你可以先拔掉负载(可能有的需要接通条件要带载),通电查400V电容有没有311V,正常稳定就查电源芯片什么型号,再查这个电源芯片的使用接通条件,如果条件都满足,再往反馈光耦查,基本上就可以得出这个电源故障范围是哪个电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简单了,抖音看 电子小武   和   大飞电子维修,你多看几个视频,电压跳动啊,和电源芯片还有反馈电路有 ...

估计高压部分是没问题的,电源芯片就是那个长条形15脚的吧?放大镜看丝印,好像是PXD1139或PXDH39,但都没搜到资料

网友:
小白还是不要自己修了,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简单了,抖音看 电子小武   和   大飞电子维修,你多看几个视频,电压跳动啊,和电源芯片还有反馈电路有 ...

查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是那DIP-7封装的7脚芯片,芯片型号为ICE3AR0680JZ,英飞凌出品的,下面是此芯片的datasheet部分截图,是应该测哪个脚的电压吗?FBB,CS,还是VCC?

楼主:
高压滤波大电容处,可以测得408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不是电源的问题·。

已经从另一个中兴交换机上拆下电源换上,交换机工作正常了,可以确定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电源已修复,找一位老大哥给修的,查出PCB上标识VD17的二极管击穿了,正反用万用表测量,都是蜂鸣状态,更换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