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众辰NZ100 1.5kW变频器拆解,优秀的设计无处不在!

楼主(2025-05-20):
众辰NZ100 1.5kW变频器,优秀的设计无处不在!

话不多说,上主菜。

上图:左上ZONCN标志盖板可拆卸,可连接外置显示板。

上图:右侧。

上图:铭牌。

上图:左侧。

上图:顶部。

上图:底部。

上图:安装面,可导轨安装。

上图:内部。分离功率原件。

上图:佳恩半导体的IGBT,25A1200V。

上图:江海CD294 220uF电解电容。

上图:电容。

上图:散热器。

上图:散热器与安装底板是插入式连接。

上图:底部风扇。

上图:顶部。

上图:控制板。

上图:控制板背面。

上图:驱动板。

上图:细节。

上图:外壳。全部为卡扣连接,没有螺钉。
谢谢大家赏析。

网友A:
涂了漆线路板维修起来特别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了漆线路板维修起来特别麻烦

工业上都会喷三防漆。

网友:
第一次见没有用模块的变频器。

网友:
配两套操作面板

网友:
这玩意规模化了,只要有点规模的公司生产的都不会太差。总体看下来还行,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B:
做工不错,实际使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实际使用怎么样?

是前几年从客户新机柜里升级功能拆下来的,还是全新的,我也没有使用过。廉价变频器,一般的调速,没有太多功能。

网友:
看起来很新,谢谢分享

网友:
看着版面可以

网友:
这设计只能呵呵了

网友C:
用过的都知道除了便宜,其它一无是处

网友:
内部还是挺新的

网友:
空载电流虚高。

楼主(2025-09-10):
引用 网友C:
用过的都知道除了便宜,其它一无是处

要的就是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