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如何将单片机直接输出改为TM1639输出

楼主(2025-05-20):
学了一段时间的普中/江协的视频,用DS1302及STC15W408AS搭建了一个时钟电路,可以正常走时。现在想通过TM1639输出,看了很多例程也没做出来,坛里的大神能不能帮忙写一个TM1639的代码,以便好好研究。

main.c: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MG.h"
#include "Key.h"
#include "PAUSE.h"

void main()
{
//                DS1302_Init();
//                        DS1302_SetTime();

        while(1)
        {
                                DS1302_ReadTime();//读取时间

                SMG_Display(1,DS1302_Time[1]);
                SMG_Display(2,DS1302_Time[2]);
                SMG_Display(3,10);                //"--""
                SMG_Display(4,DS1302_Time[3]);
                SMG_Display(5,DS1302_Time[4]);
                SMG_Display(6,10);
                SMG_Display(7,DS1302_Time[5]);
                SMG_Display(8,DS1302_Time[6]);

        }

}

ds1302.c: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SMG.h"

sbit DS1302_SCLK=P3^4;
sbit DS1302_IO=P3^5;
sbit DS1302_CE=P3^6;

//寄存器写入地址/指令定义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0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2
#define DS1302_HOUR                        0x84
#define DS1302_DATE                        0x86
#define DS1302_MONTH                0x88
#define DS1302_DAY                        0x8A
#define DS1302_YEAR                        0x8C
#define DS1302_WP                        0x8E

//时间数组,索引0~6分别为年、月、日、时、分、秒、星期
unsigned char DS1302_Time[]={25,05,1,15,37,55,4};

/**
  * [url=home.php?mod=space&uid=650075]@brief[/url]  DS1302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DS1302_Init(void)
{
        DS1302_CE=0;
        DS1302_SCLK=0;
}

void DS13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Command,Data)
{
        unsigned char i;
        DS1302_CE=1;
        for(i=0;i<8;i++)
        {
                DS1302_IO=Command&(0x01<<i);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
        for(i=0;i<8;i++)
        {
                DS1302_IO=Data&(0x01<<i);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
        DS1302_CE=0;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Byte(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Data=0x00;
        Command|=0x01;        //将指令转换为读指令
        DS1302_CE=1;
        for(i=0;i<8;i++)
        {
                DS1302_IO=Command&(0x01<<i);
                DS1302_SCLK=0;
                DS1302_SCLK=1;
        }
        for(i=0;i<8;i++)
        {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if(DS1302_IO){Data|=(0x01<<i);}
        }
        DS1302_CE=0;
        DS1302_IO=0;
        return Data;
}

void DS1302_SetTime(void) //设置时间
{
        DS1302_WriteByte(DS1302_WP,0x0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YEAR,DS1302_Time[0]/10*16+DS1302_Time[0]%10);//十进制转BCD码后写入
        DS1302_WriteByte(DS1302_MONTH,DS1302_Time[1]/10*16+DS1302_Time[1]%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DATE,DS1302_Time[2]/10*16+DS1302_Time[2]%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HOUR,DS1302_Time[3]/10*16+DS1302_Time[3]%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MINUTE,DS1302_Time[4]/10*16+DS1302_Time[4]%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SECOND,DS1302_Time[5]/10*16+DS1302_Time[5]%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DAY,DS1302_Time[6]/10*16+DS1302_Time[6]%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WP,0x80);
}

void DS1302_ReadTime(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DS1302_ReadByte(DS1302_HOUR);
        DS1302_Time[1]=Temp/16;
        DS1302_Time[2]=Temp%16;

        Temp=DS1302_ReadByte(DS1302_MINUTE);
        DS1302_Time[3]=Temp/16;
        DS1302_Time[4]=Temp%16;

        Temp=DS1302_ReadByte(DS1302_SECOND);
        DS1302_Time[5]=Temp/16;
        DS1302_Time[6]=Temp%16;

}

网友A:
以前研究过tm1640,,虽然和1639不同,但可以参考一下改一下的

#include<reg51.h>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方便书写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2^7;           //TM1640时钟线
sbit scl=P2^6;           //TM1640数据线
uchar data1[16]={1,2,3,4};        //用户控制单元 往这个16个单元存 1  显示1  存2显示2
uchar xsld[8]={0x88,0x89,0x8a,0x8b,0x8c,0x8d,0x8e,0x8f};//控制显示的亮度   88最暗 8f最亮
uchar code tm1640dis[]={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xff};//共阴极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全灭        全开
//************共阴数码管显示0-F************************
//*********START***********************************************
void tm1640start()                  //1640开始
{

        sda=1;
        scl=1;
        sda=0;//下降沿
        scl=0;
}
//**************************************************************
void tm1640stop()                         //1640结束
{
        sda=0;
        scl=1;
        sda=1;         //上升沿
        scl=1;
}

//***********************************************************
void tm1640write(uchar date)                  //1640写字节
{
        uchar i;
        for(i=0;i<8;i++)
        {
                scl=0;
                if(date&0x01)
                  {
                        sda=1;//"1"
                  }
                else
                  {
                        sda=0;//"0"
                    }
                scl=1; //上升沿  数据送入
                date=date>>1;          //数据右移
        }
        scl=0;
        sda=0;
}
//**************向TM1640发送显示数据****方式2循环送入 测试OK*********************
void tm1640send()
{
         tm1640start();
         tm1640write(0x40);  //地址+1模式
         tm1640stop();
         tm1640start();
         tm1640write(0xc0);                  //送第一个地址,0XCO
         tm1640write(tm1640dis[data1[0]]);                  //第1个数码管 显示的值         显示data1单元的 数字 0-F
         tm1640write(tm1640dis[data1[1]]);                  //第2个数码管 显示的值         显示data1单元的 数字 0-F
         tm1640write(tm1640dis[data1[2]]);                  //第3个数码管 显示的值         显示data1单元的 数字 0-F
         tm1640write(tm1640dis[data1[3]]);                  //第4个数码管 显示的值         显示data1单元的 数字 0-F
         tm1640write(tm1640dis[data1[4]]);              //第5个数码管 显示的值         显示data1单元的 数字 0-F
         tm1640write(tm1640dis[data1[5]]);        //第6个数码管 显示的值         显示data1单元的 数字 0-F
         tm1640write(tm1640dis[data1[6]]);        //第7个数码管 显示的值         显示data1单元的 数字 0-F
         tm1640write(tm1640dis[data1[7]]);                  //第8个数码管 显示的值         显示data1单元的 数字 0-F
     tm1640write(tm1640dis[data1[8]]);                  //第9个数码管 显示的值         显示data1单元的 数字 0-F
     tm1640write(tm1640dis[data1[9]]);                 //第10个数码管 显示的值         显示data1单元的 数字 0-F
     tm1640write(tm1640dis[data1[10]]);                 //第11个数码管 显示的值         显示data1单元的 数字 0-F
     tm1640write(tm1640dis[data1[11]]);             //第12个数码管 显示的值         显示data1单元的 数字 0-F
     tm1640write(tm1640dis[data1[12]]);                 //第13个数码管 显示的值         显示data1单元的 数字 0-F
     tm1640write(tm1640dis[data1[13]]);             //第14个数码管 显示的值         显示data1单元的 数字 0-F
     tm1640write(tm1640dis[data1[14]]);          //第15个数码管 显示的值         显示data1单元的 数字 0-F
     tm1640write(tm1640dis[data1[15]]);      //第16个数码管 显示的值         显示data1单元的 数字 0-F
     tm1640stop();
     tm1640start();
     tm1640write(xsld[1]);       //控制显示,开显示,脉冲宽度为14/16         88-8f
     tm1640stop();

}

void tm1640init()  //初始化
{
  tm1640send();           //刷新该程序,即可刷新显示          显示data1[0]-data[15]的数字

}

网友B:
看图  电路图应该不对   如果使用 TM1639  与单片机只有三根线 (DIO CLK STB)

想研究 看看本站的   全网首发:TM1639 LED显示和按键程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730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研究过tm1640,,虽然和1639不同,但可以参考一下改一下的

也有TM1640芯片,等把这个搞明白了再研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  电路图应该不对   如果使用 TM1639  与单片机只有三根线 (DIO CLK STB)

想研究 看看本站的   全网 ...

电路图应该没问题,直接套用他的代码可以完美运行,从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在时钟上。

网友C:
用了专用驱动后
        while(1)
        {
                                DS1302_ReadTime();//读取时间

                SMG_Display(1,DS1302_Time[1]);
                SMG_Display(2,DS1302_Time[2]);
                SMG_Display(3,10);                //"--""
                SMG_Display(4,DS1302_Time[3]);
                SMG_Display(5,DS1302_Time[4]);
                SMG_Display(6,10);
                SMG_Display(7,DS1302_Time[5]);
                SMG_Display(8,DS1302_Time[6]);

        }
这段改一下
不需要不停的刷新显示了
读取后比较一下有没有变化,有变化就更新一下
没变化就干别的事或者休息
定时唤醒后去读取RT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专用驱动后
        while(1)
        {

谢谢提醒。
是不是每秒更新一下秒显示,然后每分钟及每小时更新分钟、小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