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制的150W电子负载,测试开关电源好坏和带负载能力

楼主:
用自制的150W电子负载能用以后,闲来无事,把手头的几个有代表性的电源进行了测试,结果有喜有优,平时看着外观挺好的电源,根本用不了,有的年头久了,带负载能力严重不足,有的挺好。下面是测试结果,见图

1.这个开关电源是2005下半年在天津集训时,在大港海边的一个挺大的集贸市场买的剪线二手货,当时花了15元钱。可能是年代太久了,电解电容老化,容量不足导致的输出能力下降,也许还伴有波纹增大。过去这么多年了,仍然能用出乎意料。

楼主:
2.这个电源也有几年了,当时是网上买的二手货,一起买了三个,一个用在了电脑音箱,一个不知所踪,这一个这次测试根本没有电流输出,肯定是坏了,有空拆开看看。

楼主:
3.这种白色的12V1A电源有两个,都是路由器、猫之类的小电器所配备。这次测试看都能正常输出额定电流。

楼主:
4.这个电源12V4a能够额定输出,属于正品,不掺水。

楼主:
5.这个电源标称12V3.5A,能轻松达到额定输出功率,逐渐加大电流至4A也能稳定工作,属于惊喜。

网友:
不能用 才叫奇怪。

网友:
电容器老化了

网友:
5年前我也买了块电子负载板自己焊接元件,装8只260管,用来测开关电源输出

网友:
现在都懒得测了,吃灰了,因为我从不买杂牌开关电源,买的电源都是有拆机图才买,没有不达标的

网友:
第一个没电流输出的坏了,拆开看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