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弄个望得见,够不着的玩意给大家看看

楼主:
就是这样的

其中一块镜子已经裂了,壳子也掉茬了,掰了一下就都分家了

那个玻璃镜镀层还很结实,中间的轴承还能灵活转动

大力出轴承了~型号6200RS,虽然黄油基本干涸但是都没有锈渍~清洗一下换油后换到我的超市拉车轮子上挺合适(那个车原轴承散架了

网友A:
不会是风速仪的转动部分

网友:
楼主弹弓技术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风速仪的转动部分

风速仪不会这么粗糙的,这是电力线杆子上的轰鸟的,也是借风力动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速仪不会这么粗糙的,这是电力线杆子上的轰鸟的,也是借风力动作的。 ...

风速仪不会装镜子

网友:
驱鸟用的吧

网友:
质量不咋地

网友:
风吹日晒 东西已经 苏了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风速仪的转动部分

这是电力驱鸟器,纯风力驱动,吓唬鸟的

网友:
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网友:
高压电塔上常见的

网友:
我这边貌似没见过这玩意呢。。。

网友:
还不 错,能拆个轴承用

网友:
可以看见3个、、、、鸟。

网友:
电线杆上的

网友:
大概率是驱鸟器上的部件,可参考:太阳能电子驱鸟器拆解,并绘制电路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994352

网友:
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们这边高压线塔,通讯基站,上面都是,最近又新装了太阳能的喇叭,循环播放鹰,猫,警告音。有些胆大的鸟还是落旁边。但是确实没有筑巢的了,也可能是觉得这也太吵了。

楼主:
壳体很厚实,轴承没杂音,反光镜清晰无花~质地不错哦,就是塑料材质没有浸锌电力器材那么百年不坏那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