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希沃教室一体机快速拆机方法

楼主(2025-05-20):
如图,希沃一体机已经上墙,旁边是黑板。一体机四周没有空间可以伸手进去拔下pc 模块。 要拆pc 模块,只能是将希沃一体机从墙上卸下,2人以上操作。 或者拆掉旁边的黑板,然后将模块拔出。还有其他解吗?

网友:
从PC模块上把它拔了

网友:
把右侧的移动黑板的定位卡去掉,把黑板推到边上就可以拔了。

网友:
是一个小主机  推一下就可以拿出来

网友:
这个真没修过。看楼上的兄弟给出的办法吧。

网友A:
这个不像是教室,更像是小视频拍摄地

网友:
电视拿下来修不就是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只有靠自己摸索了,估计也没几个修这个玩意儿

网友:
一般不容易坏的吧

网友:
先尝试把黑板(图中红圈)限位器拆下来让那块能动的移到最右边,如果有足够缝隙就可以拆PC模块了,如果空隙不够就只能拆黑板了
上高中时PC模块被我拆过好几次了

网友:
其實就是一個微型電腦加大屏幕而已!你去抖音搜搜,鏈接在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像是教室,更像是小视频拍摄地

就是课室,好像全中国都是这个牌子的。

网友:
电视只有拿下来修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再去看了一下那台机器,机器旁边的挡板不是用螺丝固定,是打铆钉固定,拆黑板只能拆墙上的螺丝,然后2个人将黑板抬下来。这才可以拆到pc 模块,不然连手都伸不进去。 或者是将86寸的机器从墙上抬下来。 至少2人合作才能开工,一个人干不来的。
其实,厂家装机时,可以在挡板周围设计一个能用螺丝拆装的活动小门,方便维修人员拆pc 模块清理灰尘也好啊。把机器四周封死,要么拆黑板,要么拆整个一体机下来。不然干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