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DIY一个J1900飞牛NAS主机

楼主(2025-05-20):
逛闲鱼看到一个j1900主板挺便宜就买了。
刚好小米云存储满了,组一个飞牛来玩。

顺便买了电源+硬盘,再买了一个外壳。

最后开风扇孔、散热孔、装螺丝固定好。

内存条、机械硬盘废物利用,总共100多。
待机12瓦用时17瓦左右,后续改定时开关。

网友:
建议图1硬盘右边散热孔那里装个风扇进风,一来加强对流,二来可以给硬盘散热,你这个小闷罐机箱夏天硬盘温度蹭蹭涨

网友:
你这500的硬盘是不是有点侮辱nas这个词了。。。

网友A:
七彩虹这个板子有不定时无法启动的问题,很多人都反馈过

网友:
感觉这方案还不如把内存,硬盘处理了,再添点钱买个2.5寸的2t硬盘插到路由器后面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这个板子有不定时无法启动的问题,很多人都反馈过

还会,用了一段时间,还挺稳定的,不知道长时间开机会不会挂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会,用了一段时间,还挺稳定的,不知道长时间开机会不会挂掉。

一般是用一年左右开始出现不定时触发失败,不过24小时挂机一般没事,可能是设计的问题,能用一天赚一天了属于

网友:
厉害了~这个价格真的无敌

网友:
固态硬盘挺便宜的

网友:
J1900板子是便宜,凄惨红就算了

网友:
盒子弄的不错。再加强一下散热。

网友:
挺不错的,这个三围有多少?,用台式主板整机尺寸会不会大了点。

网友:
航嘉的长条电源不错,我也有个C1037的板子,吃灰中,想搞个NAS,但电源是ATX的,太大,有点麻烦。

网友:
是1U电源吗

网友:
我也觉得插到路由器后面简单实在

网友:
厉害哟,自己组装!

网友:
这个配置刷相册流畅吗?

网友:
散热不太行啊

网友(2025-06-21):
感觉散热会有问题

网友:
散热纯靠机器硬扛啊。是24小时空调房吗?
我有一个j1900的路由器,也是没有风扇的,用整个铝合金小机箱接到散热片上,夏天还是要一两周死机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