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20多年的万用表DT890B+

楼主:
最近又碰到一个表,
不知道啥牌子,反正是它的型号是DT890B+背面干净,前壳看里面电池分析,应该是2003以前的表,
03年的9v电池竟然还有9.14V电,
开关机正常,测量都是好的,最可惜的是芯片是牛屎芯片

网友A:
这么老的表还用牛屎7106,差评

网友B:
表用料挺足,电池是惊喜,20多年还有电。

网友:
牛屎芯片也没什么不好吧。你看都这么多年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过现在有问题了,还没修

网友C:
不管芯片是不是牛屎,那时候有个这样的数字表,就很满足了;我时候还用MF30指针表呢;但是电池真是牛叉,03年的9v电池竟然还有9.14V电,说白了,就是没放电,保持的那么好,这叫啥牌子的电池,GREENCELL    绿电,还是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芯片是不是牛屎,那时候有个这样的数字表,就很满足了;我时候还用MF30指针表呢;但是电池真是牛叉,03 ...

电池应是GP超霸

网友:
我有一块类似的,拨盘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用料挺足,电池是惊喜,20多年还有电。

这个电池是真踏马厉害了,很多不拆塑料膜都放不了这么久,这个在表里面20多年还正常使用,

网友D:
可能还是比较干燥的环境吧,放我这边暴露环境几天(就算不下雨)就潮湿得不得了。。。

网友E:
老货明显用料比较多,不知测量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还是比较干燥的环境吧,放我这边暴露环境几天(就算不下雨)就潮湿得不得了。。。 ...

有可能,新疆哈密这面复合气候干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货明显用料比较多,不知测量精度如何?

3位半精度可以

网友:
超霸的电池确实比较好!

网友:
虽不是硬芯,做工也还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表还用牛屎7106,差评

怎么看出是7106的牛屎?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怎么看出是7106的牛屎?

看芯片脚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脚数

厉害呀,真是高手!

网友:
保存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