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了一个教学电流表头j0407.改装成数码管显示电流/电压表

楼主(2025-05-20):
表头0一600ma 0一3A 电压0一100V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指数表吗?

网友:
指针换成数显了啊

网友:
反而有点不知所措了吧

网友:
孔开得不错,巴适...

网友A:
指针和数码管,以谁为准啊?

网友:
手机录像数显频闪是问题,要买快充版3到24伏USB电压电流容量时间表头,取数显液晶模块装到楼主台表,多了容量时间,白天手机录像没频闪问题。

网友:
这个改造,是不是不要原来那个表头也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和数码管,以谁为准啊?

两个电流都参考,可以观察机械物理表头的指针摆动,和数码管的电流来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和数码管,以谁为准啊?

表头数据用作参款的两个都要校正好使用。数值才能更相近值。有的维修故障是需要机械表头观察的。

网友:
这种指针表头灵敏度比较低,指针表的好处是可以显示瞬时电流的大概情况。

网友:
这表里面空间不小,应该能塞不少东西进去

网友:
又浪费了一个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