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一个报废注销的金税盘

楼主(2025-05-20):
现如今电子发票盛行,税盘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根据税务的要求,税盘予以注销处理,白色的是金税盘,黑色的百旺的盘,手上正好有3家注销的金税盘,拆一个试试。翻开金税盘背面用小十字螺丝刀撬开四角的橡胶垫,露出小螺丝,扭开。

拆开后的外壳正面

背面

线路板正面

线路板背面,中间有通孔和简单的连线。

最后对内存芯片(黑色长方形的这块),型号是B181809MX30LF2G18AC,主控芯片是ACH512(黑色正方形的小块),主控芯片旁边应该是晶振。

网友:
做工挺好,不淘汰的话应该能用挺久

网友:
直接税控机开票生二维码

网友:
这电池有寿命,寿命到了就失效?

网友:
看着挺简单

网友:
做工挺好,应该能用

楼主:
做工没说的,尤其是数据线粗实,这盘挺选数据线的,质量差的直接带不动

网友:
这玩意儿咋用

网友:
这种金融硬件没有防开盖检测吗,或者应该是超声波焊接封死的才对吧。。。

网友:
防拆吧,拆了就失效

网友:
现在越来越高科技了。

网友:
没有防拆设施吗

网友:
有什么用处?

楼主:
注销了就是废品,当时抄税,开发票都需要

网友:
看起来没啥利用价值了

网友:
以前在财务室见到过,会计保管出纳使用

网友:
严格来讲,应该是一个大号的加密狗

网友A:
这里面应该带emmc,能存点数据,拆下来改个U盘应该比买的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应该带emmc,能存点数据,拆下来改个U盘应该比买的抗用。

应该是白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