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某多多22元与32元的途光手电钻与自带电池拆解

楼主(2025-05-20):
买来有段时间了,不是对电池不怎么放心嘛,于是拆开看看,电池啥品牌型号标签都没有,大家推测一下是什么电池,大概多少容量,安全不安全,会不会自然,电钻拆开看了还可以,看起应该是4815电机吧,线圈刮了一下没见白色应该是铜线,都用的金属变速箱,很沉,兄弟们感觉这价位怎么样?

网友:
泓力电池吧?18V标识没有虚,还好

网友A:
这么看黑色的那个性价比更高啊

网友B:
32还是无刷,这可以的,有保护板电池自己更换电芯吧

网友C:
电芯测容看看

网友D:
看样子个头不小,挺皮实,一直都没有这样的工具玩,以后再说吧

网友E:
一分钱一分货,蓝黑的做工看着比全黑的好一些。

网友F:
32.7还是无刷,完全对得起它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看黑色的那个性价比更高啊

黑色是有刷的,怎可能有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看黑色的那个性价比更高啊

黑色有刷的22元,最低速度低一点,力度也小一点点,最小钮力手很好抓住,无刷哪怕最小档手抓住都打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还是无刷,这可以的,有保护板电池自己更换电芯吧

没有点焊机,用烙铁好焊吗?先用用看吧,家用一年也打不了几次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芯测容看看

没有设备,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个头不小,挺皮实,一直都没有这样的工具玩,以后再说吧

一个快餐钱,618来了,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个头不小,挺皮实,一直都没有这样的工具玩,以后再说吧

是的,很沉,用了1两次还行,无刷的同心度好点力度大点,有刷最低速慢点,各有优势,所以都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分钱一分货,蓝黑的做工看着比全黑的好一些。

嗯,黑色的连标签纸都不贴了,省到极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32.7还是无刷,完全对得起它的价格!

一杯奶茶钱,一包烟钱,男人的快乐

网友:
无刷版同有刷版的没有可比性

网友:
这不会是沙子电池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色有刷的22元,最低速度低一点,力度也小一点点,最小钮力手很好抓住,无刷哪怕最小档手抓住都打手 ...

力度不是用手来测试的,我原来买的便宜货123档需要用力才能抓住,后来捡到一个朝能,废品店收到一套卡胜,12档两个手指就能轻松捏住,塑料上边小螺丝都可以用电钻上螺丝,现在那个便宜货都不带出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点焊机,用烙铁好焊吗?先用用看吧,家用一年也打不了几次螺丝

我没有点焊机之前都用电烙铁焊18650,有个电钻换了电池用了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