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薄膜键盘,某几个按键很难用,是否有办法修复呢?

楼主(2025-05-20):
Ctrl键要使劲按才有用

怎么才能修好呢?

网友A:
氧化了,拆开中间的导电涂层用橡皮擦一下,不要多擦,擦擦就彻底没了,也不要用导电银漆之类的有机溶剂,容易搞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了,拆开中间的导电涂层用橡皮擦一下,不要多擦,擦擦就彻底没了,也不要用导电银漆之类的有机溶剂,容 ...

中间怎么拆开?你试过拆开薄膜按钮下面的薄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间怎么拆开?你试过拆开薄膜按钮下面的薄膜?

两片叠一起的,中间就几个热熔点连接在一起,所有点都能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片叠一起的,中间就几个热熔点连接在一起,所有点都能擦到!

你修好过几个薄膜键盘?

网友B:
认真打整一下,还是可修复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真打整一下,还是可修复使用的。

按键陷下去了,要按很重才有反应,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修好过几个薄膜键盘?

我一般不修,薄膜键盘按键不灵敏的时候键帽也油光了,直接扔了换一个就好了,表面不油光的话还可以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不修,薄膜键盘按键不灵敏的时候键帽也油光了,直接扔了换一个就好了,表面不油光的话还可以修一下 ...

键帽油光没事,只要还能打字

网友C:
没法修。,,。丢了吧。,。下面的导电信号线烂掉了。。买罗技双飞燕全新可以用很久

网友:
薄膜键盘,连击或吴触发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法修。,,。丢了吧。,。下面的导电信号线烂掉了。。买罗技双飞燕全新可以用很久 ...

罗技双飞燕是机械键盘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罗技双飞燕是机械键盘么?

现在流行磁轴。可以看看,,我说的是薄膜,,薄膜省心,

网友:
要使劲按才行,可能是触点氧化,或是有异物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薄膜键盘如果出现这个情况,还是更换一个键盘比较好,没有维修的价值,如果机械键盘,可以维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流行磁轴。可以看看,,我说的是薄膜,,薄膜省心,

磁轴是机械键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罗技双飞燕是机械键盘么?

做工比较好

网友:
换新键盘也不贵,买有牌子的

网友:
我有个惠普用了10多年的薄膜键盘,有几个键同时失灵了,拆开发现是一个串线过去的,那个串线黑了氧化了,我用烙铁飞线临时接好了。后面还是换了,管不久的

网友:
薄膜键盘坏了建议换新的,也花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