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到一个LG遥控器 不知道是那上面使用的

楼主(2025-05-20):
不知道是那上面使用的

网友:
LG激光投影机

网友:
激光长距离遥控器,应该户外广告屏的遥控器

网友:
此没有多大的用处。

网友:
从背面几个功能按钮来判断,可能是一只投影遥控器,有缩放、有梯形校正和定格等功能

网友:
投影上的吧

网友(2025-06-19):
投影上的吧
投影上的吧

网友:
全英文的,不知道是那上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