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的自行车内胎到手了,如何检测内胎是否合格,如何检测内胎是否漏...

楼主(2025-05-20):
可以打气测试,但是打完气,如何把气放干净装回盒子呢?

真是打气容易,放气难啊

网友:
打气放水里就能试漏。

网友:
先折成第1个图的样子,放桌上压的同时把放气的那个玩意儿插在气嘴中放气

网友:
这产品这么成熟了,感觉应该99.99%的良品率,没啥好试的吧!

网友A:
充气测漏再抽空,

网友B:
店员告诉我:把内胎打饱气,放置几天不见瘪掉就是好胎,之后亲自试验果然多数胎看是完美,过几天都瘪了,不瘪的用在车子上半年一载不用补气。

网友C:
内胎新的时候是抽真空的,只要是瘪瘪的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胎新的时候是抽真空的,只要是瘪瘪的就是好的

这个办法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气测漏再抽空,

怎么抽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店员告诉我:把内胎打饱气,放置几天不见瘪掉就是好胎,之后亲自试验果然多数胎看是完美,过几天都瘪了,不 ...

测试完,怎么把气放掉,然后重新装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胎新的时候是抽真空的,只要是瘪瘪的就是好的

也没有特别瘪?

网友D:
      装车,打饱气,拧上气压表,测24小时看压降,十几块钱一个那种单独的气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车,打饱气,拧上气压表,测24小时看压降,十几块钱一个那种单独的气压表 ...

你的自行车气压表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车,打饱气,拧上气压表,测24小时看压降,十几块钱一个那种单独的气压表 ...

平时看车压,不用手捏,用气压表么

网友D:
    常常骑,于是就好奇,胎压到底是多少,这算个小小的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还用这玩意间接测过家里自来水的压力

网友:
打气,试水,擦干,拆气针,然后用力压扁,装回气针

网友:
...人家骑行西藏前买内胎也不会这样去测试,纯多此一举。工厂出厂前都有测试环节,比自己做专业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店员告诉我:把内胎打饱气,放置几天不见瘪掉就是好胎,之后亲自试验果然多数胎看是完美,过几天都瘪了,不 ...

这个方法好,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常常骑,于是就好奇,胎压到底是多少,这算个小小的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还用这玩意间接测过家里自来水 ...

胎压汽车好像有规定值,自行车一般在轮胎上有标注,带压力表的打气筒还是很不错的,能把压力打到合适值,以前在单位上班时车间有压缩空气,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把压力调到设定压力值,比较省心,也不会把车胎打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