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PDD给我推荐的NFC标签到手了 简单试玩

楼主(2025-05-20):
PDD上给我推荐了些好玩的,买了一些。其中这个NFC标签到了。

看简介是标准的ISO14443-A的,宣传的功能是很多,平均到手1毛钱左右一个。倒是不贵,买来玩弄一下。

到手拍的,和宣传图略有差异。整个可粘贴的标签直径大概2.5cm,线圈直径2.1cm。确实很小巧,非常轻薄,基本可以对折弯曲(不建议)。
上方最粗的类似过孔,和密密麻麻整体形成了一个线圈。线圈的两端连接在中间黑黑的小缝隙上。

轻轻刮开核心科技,也就是这个小小的黑芝麻,量了一下尺寸,不太到1mm。这个芯片连接上线圈就实现了NFC的功能。

使用手机APP(NFC WRITER 或者NFC标签助手)读一下,看到这个Ndef技术规范的,内存只有137,所以虽然店家宣传可以实现的功能很多,但是真正能存储的信息是很有限的。

Ndef规范按照NFC规范里面定义,是专门用来进行数据交换的,实现电子名片、快捷操作等。
常用的NFC门禁卡是NfcA里面的Mifareclassic,而我们的二代身份证识别用的NfcB规范,他们并不通用。

测试写入,高德分享了一个地理位置,通过高德的分享功能,生成了短链接,然后写入到NFC标签里面。

用手机碰触,我的小米手机是提示检测到信息,默认用浏览器打开,需要收到二次点击高德打开才行。唉,一点也不快捷。

又测试写入电话号码,实际存储的内容就是TEL:13XXXXXXXXX 这种,如果手机支持,应该是可以直拨,但是我的小米手机依然需要二次确认才可以打出电话。
不过使用NFC WRITER,实现直接打开应用没问题。有些快捷操作比如上面想做的一键导航,虽然也提供解决方案,解析链接后超出内存空间无法完成。

又读了一个小区的门禁卡,对比一下,规范不一样,内存空间也不一样,想把nfc标签当门禁是不可能的了。

总结:存储的数据有限,手机不支持直接操作的,非常不方便。

网友A:
这个能当普通门禁卡吗?

网友:
这标签这不错,看看还有什么用

网友:
NFC TOOLS PRO好用点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西, 没见过

网友:
不能复制门禁卡,,,,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当普通门禁卡吗?

不能这是标签,和门禁格式不一样

网友B:
不应该写入网址,应该是URI scheme一类的,不是http开头的链接,高德地图在系统里注册了打开指定类型的地址。又或者这个链接没有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当普通门禁卡吗?

基本是不能的,规范不一样。容量也很小,存不下门禁的信息。

网友:
电子标签是给物流跟踪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写入网址,应该是URI scheme一类的,不是http开头的链接,高德地图在系统里注册了打开指定类型的地址 ...

正解!!一开始使用NFC WRITER 自带的scheme解析,得出来的链接太长了无法写入。后面换了方法,缩减经纬度精度,压缩链接在137字节以内确实可以了!

网友:
不能复制门禁卡。不能复制门禁卡

网友:
什么鬼
怎么高德打开?

网友:
真便宜啊,好像用途比较有限

网友:
好像一般人用不到这玩意。

网友:
内存空间也不一样,想把nfc标签当门禁是不可能的了。。。。可玩性巨降

网友:
脑洞打开解锁新玩法

网友:
高科技玩不好

网友:
NFC标签,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