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G300鼠标的芯片是什么型号,哪里可以找到对应的datasheet?

楼主(2025-05-20):
搜MF1KA55.1,为何找不到对应的芯片

网友:
这个应该是带程序的。

网友:
这个鼠标不错的
去年还被黄鱼的一个白嫖党给阴了

网友A:
不用修,剪线的几块钱一个

网友:
找到用也没有用,没程序

网友:
鼠标做工不错

网友:
是主控芯片吧

网友:
鼠标做工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修,剪线的几块钱一个

说得对,买剪线的回来拆零件用。

网友:
这个是  单片机 ,带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