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没忍住,69块钱的30V5A 150W数字可调电源DH-3005到手简拆测试纹波及电压

楼主(2025-05-20):
最近好几位坛友都买了拼多多的这款可调电源,30V 5A 150W的规格,自己的好友也买了一台,这价格实在是让人痒痒。我之前买的两台可调电源都在1K左右,拼多多这个可调电源只要70几块钱,看大家测试的结果好像也还行,那我也买一台尝尝吧
去拼多多搜索这个可调电源,有好几家在卖,我都先把它们扔收藏夹里,然后等着拼多多给券,到时候谁家的便宜就买谁家的。过了大概三四天,拼多多给的券抵扣之后只要69块钱包邮了,不等了,买!
我这个是黑色款的,同款还有白色的,输出都是30V 5A 150W,貌似白色款电源的变压器不如黑色的大,而且操控界面也略有不同,好友买的也是黑色款的,感觉还行,那我也选黑色款的吧。

电源体积很小,之前看坛友们晒图,没有具体的参照物,以为电源挺大,实际到手发现真的只有巴掌大,长度不到19cm,也就正常人手掌那么长

高度不到13cm

宽度只有5cm,这个电源非常小巧,不占地方的电源我都给好评

前面板和按键旋钮,这个电源可以预置两组常用的电压电流组合,使用的时候长按M1或者M2就可以调出。电源的电压和电流调节旋钮用的是编码器,不是多圈电位器,这个不错,至少会很耐用。设定好电压电流之后,按Out键(即Load键)即可输出

电源的背面,电源内置了散热风扇,防止机壳内温度过高影响电源正常工作。不过这个风扇的触发不是按温度来的,应该是按输出电流大小来控制的,我实测大约在输出1A的时候风扇就开始启动。中间还有个适配电压的选择开关,拆开机壳之后发现这玩意就是个摆设,毛用没有

之前几位坛友发的帖子已经把电源都拆过好几遍了,我就不重复了,这里就拍一下内部的图片,给大家做个参照对比,下面这张是板子的正面,中间那个变压器是310的,白色款电源的是305的

这张是板子的背面

控制面板的背面

电源输出电压最高32V,电流最大5.1A,实测输出150W正常,没虚标,连续满载150W输出1h左右没发现有问题

下面测试一下电源的纹波,好友很关心这个,我也关心这个,电子负载用的是艾德克斯的IT8211,最大功率150W

测试过程很繁琐,6组测试电压,每组电压测试10组电流,如果逐个拍照片太啰嗦了,直接上记录表格,方便大家查看对比,另外电源空载纹波是7mV左右,在表格的最底下有标注

下面测试一下电源的空载电压和5A满载电压,优利德136B+接可调电源输出端,测试实时电压
下图是1V空载电压

可调电源输出1V 5A时的电压

4.2V空载电压

可调电源输出4.2V 5A时的电压

9V空载电压

可调电源输出9V 5A时的电压

12V的空载电压

可调电源输出12V 5A时的电压

24V的空载电压

可调电源输出24V 5A时的电压

30V时的空载电压

可调电源输出30V 5A时的电压

下面小结一下这个电源的情况:
1、价格就不用说了,150W足功率,只要70块钱左右就能买下来,贼拉便宜,我从来没想到全新的150W可调电源可以卖到这么便宜,如果自己花70块钱DIY,也很难DIY出来这个水平的可调电源。
2、电源输出小电流的时候,表头电流的示数不准,从1mA开始逐渐增加输出,直到输出12mA左右的时候,电源表头的电流示数才会有显示(显示11mA左右),之前的小电流一直显示0.000A。大电流的时候,表头电流示数和实际值比较接近,有偏差,但不大,处于能用的水平(具体请看前面表格的数值)。
3、电源的纹波总体控制得不错,对照这个价格可以说非常好了,毕竟这只是个非常便宜的开关电源。
4、电源带载后输出电压下降很小,不会出现大负载的情况下压降很大的情况。
5、电源的响应速度比较慢,不太适合要求高的场合。比如将电压从4V上调到9V,或者将电压从9v下调到4V,这个过程肉眼可见电压在变化,就是有点慢吞吞的样子,尤其是下调电压,比上调电压的响应速度要慢。
6、这个电源卖这么便宜,个人猜测有可能是库存、尾单,返修或者不良品,因为这个电源从外包装到面板都没有具体的品牌商标,至于售后只能看卖家的良心了,建议大家下手的时候还是保持一点谨慎,不要学我,我这台电源纯粹是买回来玩的

我这台电源是歼-10CE联名款的,下单就送PL-15E,专供3D打印

EOF

网友A:
前排,我买了个SK120模块都要50多,这整机还真是够便宜

网友B:
沙发,看着还不错,去多多看下

网友C:
电源体积很小,之前看坛友们晒图,没有具体的参照物,以为电源挺大,实际到手发现真的只有巴掌大,长度不到19cm,也就正常人手掌那么长

只要你喊一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我买了个SK120模块都要50多,这整机还真是够便宜

确实便宜,我也是被这个价格吸引了,好友先买的花了70多,然后我也痒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看着还不错,去多多看下

拼多多有好几家在卖的,都扔收藏夹,然后等拼多多给券,到时候谁家的便宜就买谁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体积很小,之前看坛友们晒图,没有具体的参照物,以为电源挺大,实际到手发现真的只有巴掌大,长度不到 ...

对,先喊一声大!,然后再喊一声:吃俺老孙一棒

网友D:
这价格、性能很可以了

网友E:
你觉得小巧好玩,我买了就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性能很可以了

确实便宜,我也不缺可调电源,可是肿么便宜忍不住买一只回来尝尝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先喊一声大!,然后再喊一声:吃俺老孙一棒

结果猴哥触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觉得小巧好玩,我买了就会用。

要求不高的话,这电源也能用

网友:
这电源确实很小!感谢8139兄的测试。

网友:
心痒痒手痒痒,咋办啊~~~

网友:
69元,150W可调电源,超值的。

网友:
我一直用的是XL4015恒压恒流模块(输入电压4-38V输出1.25V-36V,电流最大5A)+普通电源配合使用,有没有必要搞一台?看到你说响应速度较慢肉眼可见的变化,又不是太想要了

网友:
若是出口转内销,可放心买,这应是代工品库存,出库时再打标

网友:
新晋表哥,
看着精度还不错,基本满足日常需要。

网友:
开关电源的,没有线性电源稳定

网友:
是不是涨价了,82.1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