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Redmi AirDots 2真无线蓝牙耳机拆换电池

楼主(2025-05-20):
近期总觉得耳机听歌时间短了,中音量也就4个小时左右,正好手中有一些大容量的电池,把耳机的电池换掉,增加使用时间

耳机标示

充电仓

耳机

拆开的样子

电池

主控

大容量电池,55mAH

和原电池比较大小

装入的样子

正好和边沿持平

装好

正常充电,只拍了一个换的照片,另一个同样

网友:
用过这款,音质不错。1254电池

网友:
看着两个电池

网友:
同款耳机,如何无损打开呢?

网友A:
换过后能连续使用多久呢。

网友:
无线蓝牙耳机换电池

网友:
手艺杠杠滴!

网友:
这种耳机最难的还是看怎么无损拆开,这点限制了大家的动手欲望。

网友:
换电池容易,无损拆开难

网友:
耳机就是拆卸难

网友:
真无线蓝牙耳机?为什么强调真无线?

网友:
楼主怎么夹开耳机头的?好像没有胶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过后能连续使用多久呢。

昨晚刚试过,晚上10点试机,到早上6点,还有40%的电

楼主:
亲试9个小时多,没有试没电,至于怎么打开,我是从耳机预留的听筒孔,用镊子插到里面,一撬就无损打开,用胶水就是一次性的了,下次就打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过后能连续使用多久呢。

最少9个小时

网友:
小刀片沿着缝子一别就开!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4个小时也不短了,不知道换完后能听多长时间。我的JBL只能听一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