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未用先拆,拆6元到手的4位20孔独立开关插排

楼主:
上个帖子--给联想显示器(LT2013swA)加装内置喇叭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加了喇叭之后,感觉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因为显示器没有硬开关,所以小喇叭也会一直工作,虽然小也是有一定的耗电量的,再者,不定什么时候喇叭里会有轻微的吱吱声,所以,就买了这个有独立开关的插排,不用电脑的时候关掉开关,既省电又没噪音。没用之前先拆开看看质量如何。Let's go,咱们一起看。

这个价位应该不错吧

外观不错

背面也还行

有参数还行

接线盒,有标识,比较正规

接线也不错

拆开线头,有铜箍,做工不错

整体铜排,有好感

郑州这里没卡尺,没法测量,看着还可以,中规中矩

这里镂空,省料省到极致了

开关和铜排是连体的,坏了不好修。

螺丝挺好,十字一字通用

线皮也算不错,还有阴字,不是印刷上去的

这插头显得有点毛糙

插头是最山的地方。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看着像铜包铝呀

网友:
看起来有点单薄,但价格真香...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网友:
这插头一看就知道产品如何了,6元4位独立带开关的,小负载够用也方便

网友:
价格很感人

网友:
给手机充电还行

网友:
我大体看了一下,怎么感觉整体是反的,开关设置在零线?

网友A:
品质对得起价格,也算是货真价实。得看一下地线铜条横跨在相线、中性线和限流电阻,不知间距有多少?是否需要绝缘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质对得起价格,也算是货真价实。得看一下地线铜条横跨在相线、中性线和限流电阻,不知间距有多少?是否需 ...

对付220V应该没问题,限流电阻本身就那么一点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质对得起价格,也算是货真价实。得看一下地线铜条横跨在相线、中性线和限流电阻,不知间距有多少?是否需 ...

我也感觉地线这个布置不太合理,特别是和限流电阻之间存在空间交叉,限流电阻两脚拉这么长,使用过程摔摔打打就蹭上了

网友:
垃圾货,不值,

网友:
铝线铝插头吧

小功率用也行

网友B:
这个价格,这个用料,线材、金属件镀铜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铝线铝插头吧

小功率用也行

铝线铝排的可能性不大,毕竟咱们负载的插头一般都是铜镀锌,铜铝相接可是大忌

网友:
镀铜工艺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这个用料,线材、金属件镀铜的可能性非常大。

地线100%是镀铜的

网友:
铜条吸铁石吸吗?

网友:
看冲压面,不太像镀铜啊,难道是先冲压,再镀铜?那就垃圾了。

网友:
这个价位肯定不是铜的

网友:
看着电阻的体积挺小的,测测阻值,不妨换成阻值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