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2011年的华谊MS8226万用表

楼主:
自动量程的,做工好像不咋滴,牛屎芯片,免强看看吧

网友A:
10A位置少了个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A位置少了个保险

烧断了  买的新的还在路上

网友:
带232通信的吗

网友B:
这个表容易那个转换盘磨损了

楼主:
前面有一个232的接口  但里面只是一个小灯  面板上有232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容易那个转换盘磨损了

你指的是那个卡卡卡的档位磨损?
外环是塑料的波浪型的一个环  没有弹珠和弹簧  转动时全靠塑料撑开的几个脚的弹性   是不太耐用的样子

网友:
这牌子的,大约就是走的平民路线

网友C:
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走的平民路线

网友D:
为什么绿皮红皮都没有黄皮那么耐腐蚀呢,年代久了就是烂糟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绿皮红皮都没有黄皮那么耐腐蚀呢,年代久了就是烂糟糟的

这个皮是直接长在壳上的  不是像胜利890那种套上去的  这个材料不一样  用力点挫会像粉一下掉下来  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入手的?

废品站20块买的  看它看它外观完整 就是开不了机  回来换了个电池能开机了  保险管炸了一个  PDD2块买了10个还在路上

网友E:
这个牌子现在还有吗?

网友:
好多过孔没避开滑片轨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牌子现在还有吗?

PEAKMETER  HYELEC 都叫华谊  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MASTECH分家了

网友:
10几年过去了,表的成色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废品站20块买的  看它看它外观完整 就是开不了机  回来换了个电池能开机了  保险管炸了一个  PDD2块买了1 ...

废品站东西太贵了,老板敢要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