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次性拆解2款21700锂电池看看哪个比较好

楼主:
为避免有小唐人说我带货我就不发商家名字了,纯分享,一个是我用28无门槛入手原价其实要45的黑色电池,一个是系统弹优惠,其实只要35入手的红色电池,值得一提的就是红色电池和我的电锤颜色好搭啊,跟原装的差不多了重量均都是一斤

楼主:
先从贵的拆起,这个号称有6保护管,不知道有没有虚假宣传,外观上看整体和那些公模电池差不多,有带显示电量,打开后确实有6个mos管,不过感觉做工有点粗,dc座是歪的,还有很多地方看起来都焊的不怎么样板子有灌胶不知道啥作用,板上的芯片信息应该都拍的清我就不重复了。

楼主:
接下来就是电池了,不过电池我不懂区分好坏,只能随便拍一张咯,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的电池插脚触点似乎略有不同啊黑色的接触少点,红色的接触多一个点,不知道实际有啥大差别

楼主:
接下来是红色的?外观有别于传统电池,外壳要卸8个螺丝,而且卸完也打不开,还有卡扣似乎。。用力一掰直接散开的时候弹簧好像碰到电池插脚了,噼里啪啦的冒火花吓我一跳应该没事吧

楼主:
这个号称5保护管也是确实只有5个,不过怎么感觉做工比上一个精细呢,虽然少一个mos管,但是插脚好像升级了芯片好像一张图就可以拍全,就不多拍了,电池开头看不太清,应该是CJ,不太懂和上一个哪个比较好,价格的话差距倒是不大。

网友A:
要想耐用不如自己买电池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耐用不如自己买电池组装

哪有那条件,手艺不行等下给炸飞咯

楼主:
齐活了,合个影,现在刚好2块大容量小电池,出门总算不用带大电池爬梯子了

网友B:
鲸二的电池吧?应该还是靠谱的。
就是总也是不见好价格。最后还是自己组了5节的。菜青虫那里的天鹏电池。给手电钻用21700有点多了。应该给电锤10节的。不过你这如果同时带俩一起干活的话,好像也无所谓。换着使就行了。电锤打不动了,可以退下来给手电钻使。
6mos管,差不多是给角磨机用的吧?

网友:
要么原厂,要么自己做。

网友:
紫色的是力神,但不知道是否套皮的
橙色的看不到前面的喷码,只看到CJ两个字母,不知道是什么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鲸二的电池吧?应该还是靠谱的。
就是总也是不见好价格。最后还是自己组了5节的。菜青虫那里的天鹏电池。给 ...

不是,精二我也有,带电显的太贵了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鲸二的电池吧?应该还是靠谱的。
就是总也是不见好价格。最后还是自己组了5节的。菜青虫那里的天鹏电池。给 ...

不过5节21700应该比如说15节的18650吧?我角磨机确实是用的精二的18650,总容量宣传15000

网友:
6MOS的板子应该功率大,我的三MOS配的10节21700带角磨机还会供电不够

网友:
自己做的成本偏高。。。。谢谢分享

网友:
都是真电池?

网友:
真是不错,贵一点

网友:
玩论坛的都玩精了,只买5节电池组,灌沙电池靠边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那条件,手艺不行等下给炸飞咯

要是有点焊机谁都会组装的

网友:
怎么不标5ah,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