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吊扇坏了,不知道换启动电容能不能修好。

楼主:
我爸说今天吊扇冒了下火光,然后就不转了,
启动电容出问题,会不会导致已经启动的风扇停转,
拆开看了下,启动电容外观挺好的,我以为这个启动电容换过。
因为看起来比较新,但是仔细看日期,竟然是2009质量这么好吗?十几年了。

楼主:
烧电机的概率多大啊,

网友:
吊扇冒了下火光,检查一下电机线圈

网友: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电容坏的,我觉得这电容很耐用,之前坏的大都是缺油问题,不过你的是有火花,可能电机烧了

网友:
拆下来测测短路吗

网友:
测一下电容有没有容量就可以判断是电容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既然电容没事,就只能是电机有事了。

网友:
这电容是不会有火光的

网友:
线圈堪忧啊

网友:
电机线圈凶多吉少

网友:
电容坏一般启动困难,转速慢,可以用表测一下,大多是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