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国产低价jbc245烙铁头(发热芯)的问题与改造

楼主(2025-05-20):
前段时间搞了几套九号技师245控制器和外壳,安装完成后买了4支发热芯,一支原装改10C头30元,一只杨长顺刀头18元,一只无牌刀头13元,一只在恒弯尖头13.8元。

300度烧水测试,10c改装头显示温度98度,满功率加热(162瓦);杨长顺刀头显示164度,满功率加热;无牌刀头显示284度2/3功率加热;在恒弯尖300度30W加热。

实际在恒和无牌头回温慢,焊接手感差,不如原装T12。

拆开在恒弯尖头,是激光焊接的结构,看到芯子如下图所示,头部中心白点是测温探头,略低于头子,在插入弯尖头外套时,感温探头没有和外套接触,也就是说探测的是发热丝温度。

用一个936烙铁头截短钎焊上去,再烧水显示温度82度,满功率运行,焊接手感极好,碰到锡就化,拖锡丝滑。

杨长顺头18元,在恒头13.8元,936头2元。均为包邮价。

网友:
用着好用就行

网友:
咋没说怎么改造的呢?

网友:
钎焊高难度哦

网友A:
有这样焊具的不多啊

楼主:
难度很低,随便搞搞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焊具的不多啊

焊具是家用长气罐和烧猪毛的喷枪。

网友B:
我上次买的卡萨帝936烙铁芯子好像是七八元,头子是合金的,大马蹄,2元一包,一包5个,焊接大元件的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买的卡萨帝936烙铁芯子好像是七八元,头子是合金的,大马蹄,2元一包,一包5个,焊接大元件的好东西 ...

936用的900M头子,质量好的2.0元左右包邮,前段时间淘宝红包优惠,0.5元撸了几个。

楼主:
使用的工具供大家参考。

用936头嫁接好的C245,焊台开300度,烧水时显示温度85度左右。

使用的焊枪,焊枪功率不是很大,注意使用外焰加热,就是火焰蓝色和蓝白色交界处,放不是太明亮的地方,可以看到加热936头时颜色从暗色到亮红色,大概要几十秒。

使用的切割工具

使用的2%银焊丝+助焊剂+“夹具”。

楼主:
又买了一只国产470发热芯,这个看得更清楚。

可以看出来,热电偶在最前部和外壳焊接在一起,一部分露在外面。如果和外套的头子接触不好,就无法感知到外套头的真正温度,感知的是发热芯的温度,碰到大焊点回温当然就差了。

网友(2025-07-27):
厉害,改成分体式的24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