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东成电池取电转换手机充电

楼主:
在淘宝买了一个东成电池的取电座转换给手机充电器。价格不太贵。
两个USB口,一个开关,拆开看电路板也比较简单。大家看看这个芯片怎么样,简单用用可以吗。

网友:
壳子可以留着,主板也可以就这,断开一个usb口。然后买一个5-36 v的快充模块塞进去。
因为这个不支持快充,虽然看着输出32.8a很大。

网友:
太简陋了吧、、、???

网友:
没看错的话,开关标记反了

网友A:
带小电器就没啥问题,,如果充手机就需要测一下波纹。。。。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有这个可能

网友:
买个18w的快充模块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小电器就没啥问题,,如果充手机就需要测一下波纹。。。。谢谢分享

他这个是两个贴片电容,我的是两个35V100uf电解电容,直流供电的波纹应该不大,我以前干活经常应急给手机充电,只是充电速度太慢,我改成45W的快充板了

网友:
还能这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