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问万用表从1.6米高的地方跌落 会不会测量不准了

楼主(2025-05-20):
昨天整理货架,搬动箱子时不小心把放在货架上的、放在箱子对面的优利德136C+蹭了下去,只听见“砰”!的一声…可怜的小红仰面朝天躺在了脏兮兮的复合木地板上,插在红外套背面的表笔也全部摔了下来,O no!还好还能开机,测了市电电压、短接了表笔测电阻还都正常,测其他的不会不准了吧…心里已经有阴影了,强迫症啊你可千万别出来捣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别吓楼主了优利德的跌落测试是2米高度,1.6米不怕的

还真是哎!!!老哥您救了我

网友B:
会,不准了送我吧

楼主你换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准了送我吧

楼主你换个新的

不要啊啊啊啊

网友:
有强迫症,要治,还是买个新的吧,旧的送坛友了。

网友:
里面的晶体剧烈振荡以后会发生变化,建议卖掉

网友A:
你们别吓楼主了优利德的跌落测试是2米高度,1.6米不怕的

网友:
嗯!拆开看看游丝是不是乱了。如果没看到游丝,那肯定是摔飞了,没治了,包邮发给我吧!我这儿有DT92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别吓楼主了优利德的跌落测试是2米高度,1.6米不怕的

真的么老哥您说的是真的么

网友:
买个电压基准测测。

网友:
找优利德售后校准

网友C:
眼镜度数不低啊~~~能正常开机就行,这个动静下,里面的小电位器不是那么容易移位的,实在不放心,就只能去和正常的表做一个对比测试。

网友D:
别听他吓唬你,这个高度应该没事,况且还是摔在复合地板上,又不是花岗岩上。就算万一摔出故障了,优利德售后也给修,自己出一趟单程的运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眼镜度数不低啊~~~能正常开机就行,这个动静下,里面的小电位器不是那么容易移位的,实在不放心,就只能去 ...

哈哈,被发现了,其实并不高,350度
说明书说可以承受2米跌落,我已经完全放心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听他吓唬你,这个高度应该没事,况且还是摔在复合地板上,又不是花岗岩上。就算万一摔出故障了,优利德 ...

有了老哥这段解释,强迫症瞬间消失了,谢谢您,哈哈哈

网友E:
平时万用表和工具放在一起,放电瓶车工具箱里,颠颠嗒嗒这么些年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时万用表和工具放在一起,放电瓶车工具箱里,颠颠嗒嗒这么些年没事

嗯嗯 是我过于敏感了

网友:
我的是UT136B+,查了下订单,马上五年了,一直是主力表,期间无数次各种跌落,各种在户外水泥地上踢来踢去,被我踩都踩了好几次,去年校准过一次,现在除了屏幕花了,其他完好,去年校准以后进度非常准。
哪有那么娇气的哦,刚查询了下订单,五年前买成¥87,现在还涨价了,真保值啊。

网友:
可能脑震荡了,需要躺平休息两天就好了。

网友:
楼主没有入坑,只有一个万用表,入坑的坛友研究各种校准,精密电阻,源表,基准板,那家伙可多了
楼主找找~~~人艰兄,每天都有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