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吸顶灯驱动板坏了

楼主(2025-05-20):
欧普吸顶灯,大概10W功率,开灯一闪就灭了。拆下来板子很小一个,有哪位能手知道哪个件可能坏了?

板上很少几个原件,不知哪个坏了?

网友:
排查一下

测试一下  电源  输出 是多少吧

网友:
买新的,,做工不行。

网友A:
个位数的价格还包邮,何必要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位数的价格还包邮,何必要修呢。

不知道板子的参数

楼主:
一般这种灯板是几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板子的参数

我是说整个灯盘呀,包括LED和电源。

网友:
我也试过一闪就灭,是小的那个电容坏了。这种东西零件少,一个一个测量就行,电容电阻还能换一下,如果芯片和电感坏了就买新的吧,不值得修了,灯盘可以留着,以后修理用。

网友B:
一般是个别灯珠黑了,烧了,换灯珠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个别灯珠黑了,烧了,换灯珠即可

灯珠外观看上去都是好的

网友:
量输出电容电压呗

网友:
越做越简,催人买进

网友:
先换那个最大的电解电容器,一般来说散热不好电容器最容易坏。

网友A:
你怎么看出是欧普的?我也可以说是国际电工的,请看这里https://item.jd.com/10110006270631.html
外壳正反面都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正规厂家都有输入输出和功率说明。
是12个LED串联,可以先每个都点亮试试,说不定是哪个坏了呢?短接就好

淘宝上搜了一下,欧普没有10W的,只有12W,造型和你的不一样。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2%7D&xxc=ad_ztc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以前我也买过这牌子的灯板现在一般买公牛品牌的价格也比以前便宜很多。

网友C:
如果是铝基板,这灯可以修,如果是纤维板的,直接扔了

修的话,有可调直接上可调,没有用3v电池盒挨着检查灯珠是否亮,判断灯珠还是驱动问题

换灯珠要买ptc加热板

说完了

网友:
换个新的吧!!!,这个你搞不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看出是欧普的?我也可以说是国际电工的,请看这里https://item.jd.com/10110006270631.html
外壳正反 ...

22年欧普京东店买的,开机灯都亮一下再灭的,说明灯珠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铝基板,这灯可以修,如果是纤维板的,直接扔了

修的话,有可调直接上可调,没有用3v电池盒挨着检查 ...

是 铝基板的,看着灯板做工还好想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