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一个行业内俗称炮筒的投影机。

楼主(2025-05-21):
分享一下这个现在跟两年前的投影机的区别就是一个价格更低了,现在只要150块就能买一个这样的。第2个芯片的速度更高了。第3个安卓的系统版本变成11了。
它的接口也带hdmi输入,可以接电视盒子自带蓝牙,可以外接一个6.5寸的蓝牙扩音。
运行速度比两年前的rk3128要快很多,遥控器也是蓝牙的,用起来比较流畅。
说说缺点,亮度跟两年前的一样,白天没法看,晚上全黑的环境下还可以。另外颜色稍微正常了一下,两年前的好像有那种果冻效应,现在的这种稍微好一点,但还是有,而且对比度那种色彩不是非常的鲜艳,但比两年前的好一点点。
但是有个缺点就是镜头的话,这种还是欠缺了,边缘还是有模糊的比两年前的那台稍好,而且有轻微的漏光。
这种玩具级别的主要的用途,它就是一个是轻便可以放在卧室里。第2个的是自带安卓,可以安装tvbox。也可以安装ps模拟器,玩游戏机。
同样的价格你买不到那种4k级别的投影机,所以不要跟那种投影机比较什么因为后者毕竟也不能安装apk。除非外接一个盒子体积又大。
总结一下,这个买了不会吃亏,就是想发烧级别的还是寻洋垃圾比较正确。

网友:
第一次见炮筒投影

网友:
投影仪就是灯泡坏的多,毕竟太亮了;话说,楼主啊,你家的空调该换新的,你这是用了多少年了,和投影仪对比一下,简直惨不忍睹啊,哈哈,看来你是个勤俭节约的人。

网友:
这种就是一个液晶片放大吧,效果不得

网友:
这老美的空调可是有年头了!

网友:
这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A:
空调是乾隆年间的吧

网友:
这种比普通LED投影仪光路短,加上镜头直径小,液晶屏四角的基本有球差,,要效果好,还是DLP的 投影仪

网友:
这空调是已经停用了吗?不然投影仪安装的这个位置有点阻挡空调的使用啊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啊

网友:
这个投影机比较小

网友:
大神:空调外壳拆下来,用水冲洗,然后泡在双氧水里,用紫外线灯照射3天3夜。

网友:
这种一两百的投影仪真的不要买 亮度太差

网友:
安装位置好,不光风冷还是冷风,散热极好

网友:
这种的散热也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感觉散热各方面应该都不怎么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调是乾隆年间的吧

你确定不是康熙年间的?

网友:
这投影的散热效果很好

网友:
想要分辨率和亮度,必须洋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