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式机用的超频牌电源居然因为细小问题差点烧机。

楼主(2025-05-21):
台式机用的超频牌电源居然因为细小问题差点烧机。

追我帖的大概有个印象,10代U主板套机的那台电脑的电源,被猫咪糟蹋过,这次又不能开机了,一拿过来备用电源一上就正常开机,可惜把金士顿固态硬盘弄掉固件了,好在保修期内,赶紧去实体店更换了一块新盘后装回。
而这台电源就留在我这了。

外观跟某品牌差不多。

估计生存条件不行,sata电源口全是炸的。

好在散热厚实,还有个散热管外接的。

初看高压电容和输出电容都没问题。

背板有些惨不忍睹

部分区域焊点出现虚焊?

换个角度。

清灰时还发现一个电容有些发热要脱衣服了。

位置还挺叼专的,稍大点还装不下。

后面废板找了一个电容换上去了。

但是电源一直没用上,换的电源还健在。

网友:
感觉这块板子焊点有点薄

网友:
不是超频牌,是超频3,话说这电源很一般,曾经在废品站10块钱捡了个回来,结果一直吃灰

网友:
看来是喝了猫尿了

网友:
额定300W,电源确实有点小,20年前DIY标配就300W电源,一般情况下电源弄大点,让它在50%负荷运行发热会少点,电压电流也稳定点,不带独显上额定350W~400W航嘉,带独显额定600W以上

网友:
这个电源怎么看都 不是大品牌的。。

网友:
这电源 看着 危险啊

网友:
有可能是被猫破坏了。

网友:
300w 还虚标,超频3还是做散热器去吧!

网友:
嚯,电源都上热管了。

网友:
超频三的散热器也一般,买过两次显卡用的,平均一年多,噪声就变大了。

网友:
使用电脑许多年,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散热

网友:
电源做工感觉不咋的,也就比山寨的强那么一点

网友:
看到这焊点...我差点哇一声叫出来...太渣了吧

网友:
这热管?电源上很少见啊。

网友:
这个板桥结构也够老了

网友:
常规300W的换了个散热器

网友:
这是一颗+5VSB的滤波电容,也就是待机用的5V滤波电容。有的电源这个电容失效了开不了机,有的电源这个电容鼓包了没有影响,一样正常使用。有可能好一点的电源后级还有滤波电路,所以这个电容失效了不影响使用。

网友:
搞得花里胡哨的,连emi电路都全部缩没了,绝对不是什么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