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再修一个12伏3A电源适配器(HMCO4-1H)

楼主(2025-05-21):
看着角落里躺着一个好几年前的电源,插电没输出,看了铭牌是12V3A,打开看到主芯片3842,直接测量50V47UF电容,发现电容已经报废,找到一个好的同容量换上就好了,这个电源用料还是不错的,超大散热片,散热片底部内嵌几颗铜螺柱

网友:
这电源用料做工看着都还不错,方案老,效率不高

网友:
电容鼓包的电源还可以修修,芯片,MOS管坏的,比较费时间,就不太值得了。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  比现在好很多了

网友:
老电源,螺丝结合拆修方便

网友:
哎,就怕一烧烧一片的,根本不值得修

网友:
老货用料扎实

网友:
买来电桥镊子都需要一个使用的理由。

网友A:
这个50V47UF电容是给3842的7脚VCC供电的滤波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50V47UF电容是给3842的7脚VCC供电的滤波电容吗?

是的,直接换个就好了

网友:
电解电容器坏了好处理,就是判断故障比较麻烦。

网友:
二次供电的电容坏了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还行

网友:
电源最好修的就是电容坏。

网友:
另外几个电解也换了,一批货也差不多到寿了

网友:
修好了,就开心了

网友:
能有 UL。CE,GS标志的电源都不会太差的

网友:
我的华为8口千兆交换机的5V电源板,也是需要定期换这个主控的供电滤波电容。估计是内部高温,导致其老化。

网友:
一般的电源,时间比较早,没有贴片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