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建兴ZETA 40周年纪念版开卡短接问题

楼主(2025-05-21):
尝试过左上角的TRG,但没有成功

网友:
看芯片已经很老了,估计是颗粒寿命到了,大量的坏块吧!!!

网友:
正常就是短接T&G。
你这个是什么主控,马牌的话就别浪费时间了,开不了。如果是sm2246还可以救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马牌主控,应该开不了的

网友:
闪存颗粒不错,大不了搬板子

网友:
搬板吧,2246en或者sf2281是好归宿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回复,决定搬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回复,决定搬板

扔黄鱼,别搬了。单颗16GB的tsop48颗粒总共128GB太费眼了

网友:
tsop焊接太费劲了

网友:
多试几次会成功的,不然就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如果就是玩儿,搬板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