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那里换个普通自行车内胎多少钱

楼主(2025-05-21):
今天早上突然发现自行车前轮没气了,去修车,以为轧带了呢,结果是气嘴根部漏气,我去,
换内胎吧,修车人要20两银子,这也太黑了吧,我感觉内胎也就不到10两,网上买,还是先换了吧,关键是
我的破车都卖不了20两,心在滴血啊,于是乎我决定自己网上买内胎,以后拿内胎找他们换,哈哈
我是真的没修过车,不会扒带,记得小时候和表弟自己修车,用螺丝刀扒带把车胎扎出更多窟窿,心理有阴影了
这方面工具真的缺乏。网上一看居然规格挺复杂,26*1.5,26*1.75,我不知道选哪种,好像外胎上有标识,
哈哈,真是处处都是学位啊,坛友们怎么看!

网友A:
差不多就是这价,内胎10元,手工费10元,1.5的比1.75的细点,看外胎多大就买多大内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是这价,内胎10元,手工费10元,1.5的比1.75的细点,看外胎多大就买多大内胎。 ...

忘了说了,换的轮胎牌子是回力城,没听说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是这价,内胎10元,手工费10元,1.5的比1.75的细点,看外胎多大就买多大内胎。 ...

我们这补胎大概是5元,其实比换胎要费事些啊

网友B:
社会发展,人工成本明显上涨了~

网友C:
买胎很多送撬棒的 不会扎到内胎。现在的钢丝胎熟练了徒手就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社会发展,人工成本明显上涨了~

哈哈,现在挣钱太难,花钱太快,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动手了,我们又不是干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胎很多送撬棒的 不会扎到内胎。现在的钢丝胎熟练了徒手就能搞

的确是,工具选的不对,但是那时大人也是用螺丝刀就行,他们熟练了

网友:
26胎是非常多的一个规格。 毕竟26说的是轮直径。

并没有说轮胎自身的截面直径以及气门嘴制式以及长度。

所以这个型号就巨多,只有26寸是固定的,胎横截1.25 1.5 1.75 1.9 2.125  ,气嘴分美、法和老式三种,长度32 48 60三种。

衍生型号就自己组合吧,  26 1.25-1.5  美嘴 32L  这样。呵呵!!!

网友D:
网上有教程,抖音快手都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教程,抖音快手都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没座,哈哈哈

网友E:
至于内胎如何选择,其实就是看外胎为主。。   你外胎如果是26 1.5的  你就选26 1.5-1.75的内胎,内胎的后面1.5-1.75其实是其横截圆的尺寸,外胎数据要在内胎数据以内,一般是往小靠选择。

比如26 1.95的外胎,内胎没有直接对应的,就选26 1.9-2.125的。相差的0.05充气撑开弥补这样。

网友F:
自行车都是自己换的,就个材料钱,有手就行,犯不着请人换,虽说你是感觉人工不值钱,别人还觉得赚的少不情愿干呢

网友G:
我家孩子的自行车自己换的内外胎 还送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至于内胎如何选择,其实就是看外胎为主。。   你外胎如果是26 1.5的  你就选26 1.5-1.75的内胎,内胎的后面 ...

哈哈,老师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换的轮胎牌子是回力城,没听说过的

回力城是     双钱和华谊的合资企业

双钱就是两个方孔钱那个轮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行车都是自己换的,就个材料钱,有手就行,犯不着请人换,虽说你是感觉人工不值钱,别人还觉得赚的少不情 ...

哈哈,当时也没办法,毕竟没时间,一天要用四次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家孩子的自行车自己换的内外胎 还送工具

你上门服务吗,下次找你

网友H:
我们这里没有换自行车内胎的地方,都是自己换,自己补。
不过价格貌似不适合你,撬胎棒,胶水,补胎片,打磨工具。
内胎规格其实要求不严格,一般外胎上面有型号,你有强迫症,
就按照外胎上面的型号买,肯定能够用。
我用过的内胎,最便宜的大概20多,最贵的差不多100出头,
一般补上三五次,就得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里没有换自行车内胎的地方,都是自己换,自己补。
不过价格貌似不适合你,撬胎棒,胶水,补胎片,打 ...

你是哪里的,价格肯定不合适,我的车子才值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