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小号电蚊拍可以加大电压吗

楼主(2025-05-21):
刚刚买的电蚊拍电池款,使用时对蚊子非常友好,不发火不放电
测工作电流有170毫安的样子,人家也是工作的
放新鲜蔬菜到上面,没感觉,人家不感冒!
这个可以改三节电池吗,直接加一节不会测底歇菜吧。
不懂的来求教

网友:
这个怎么没有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
这款好像没有倍压电路,电网输出电压应该在1000伏以下。改装难度比较大,建议买个成品主板来直接替换。

楼主:
页面写他有2500伏高压,看电容耐压是2000伏。
什么办法可以提高下高压

网友:
感觉像通过bjt振荡,通过变压器升压的。1、要不并联个同规格电容,增加放电电流,2、要不增加输入电压,串联个电池,试试,坏了就换新

网友A:
4007三个串联,104高压瓷片电容3个并联组一个两倍压的就可以了,再高会极间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页面写他有2500伏高压,看电容耐压是2000伏。
什么办法可以提高下高压

一是换变压器,二是加倍压电路,原电路板太简陋,升级空间不大。

网友:
这是缩水版,电压差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7三个串联,104高压瓷片电容3个并联组一个两倍压的就可以了,再高会极间放电! ...

理论上可行试过吗

网友:
加节电池应该可以提高电压,但不能长时间按,按个两三秒没问题,时间长会烧

网友:
别加了,正常2年老化,绝缘不够的,会短路

网友:
电压估计1600的,初级可以提升电压,大胆去做没事,提高太多注意三极管和变压器温度不能太高就行

网友:
能啪啪啪就得了,要那么高电压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页面写他有2500伏高压,看电容耐压是2000伏。
什么办法可以提高下高压

电容耐压2000伏,你这是半波镇流,理论上电压最高可以到5000

网友:
你这个是严重缩水版,没有倍压电路,顶多1000V,加电池提高电压也没啥用

网友:
我以前做过实验,一节锂电池随便用,但火花不够大,就是跟正常4v铅酸电池的火花差不多。然后2串锂电池7.4v,火花贼大,1厘米距离就可以啪啪啪,但也意味着没法用在电蚊拍上了,毕竟那电网之间也就0.5-0.8厘米的样子,你一打开它就会自己啪啪啪。所以我觉得电池电压控制在5v左右合适,或者两节磷酸铁锂串联6.4v应该也行

网友:
试试,实践出真知,大不了换块主板

网友:
雅格9.9的锂电电蚊拍还行,半夜被蚊子叮咬醒来,电得蚊子噼噼啪啪,烧得蚊子烟雾缭绕,炸得蚊子四分五裂,心里甭提多爽了。

网友:
现在的电蚊拍结构不合理。为了接触不到人体就弄了三层金属网,为了让蚊子能接触到中间那层金属网,前后两层金属网的网孔就不能做的很小,而网孔做大了蚊子就不能很轻松的被轰至渣,于是电压就必须弄的很大。还是以前的单层网好,蚊子碰到电网就必死,电压也无需太高,如果怕人体接触到电网就前后各加一层大网孔塑料网。

网友:
这电蚊拍做工太差,怎么买这种呢,是不是充花费送的啊,不要钱;改了意义不大,直接买9.9包邮的那种新的,啪啪啪很厉害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