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石英挂钟上的液晶时钟面板故障

楼主(2025-05-21):
可能是20年前的石英钟了,跳秒的丽声机芯,纸箱里吃灰多年。前些天无意中翻出来装上电池,指针走时正常。液晶显示年月日的面板有故障,装上电池设置完。开始几天显示正常,过后就没了显示。换电池上去,只几秒钟符号就慢慢变淡直到全部消失。这是什么原因?

电路板上没几个零件,一块牛屎、几个电阻、电容啥的,换电池时摔了一下,难不成是晶振摔坏了?

网友:
对,大概率是晶振的问题。晶振坏了故障现象跟你描述的很相似。

网友:
哈哈,小问题难倒老师傅,不光是晶振摔坏了,液晶屏的软导电胶是不是也摔移位了,也可能某虚焊点摔裂开,但是你没发现,所有焊点都补焊一下,也许就好了。

网友:
晶振摔坏机率还是满大的,每个都偿试换一下,除了黑芯

网友:
应该是判断正确,可以先更换排除一下。

网友:
可能有虚焊,重新焊一下试试,

楼主:
换了个晶振上去,偶尔能正常显示,搁那儿不管,过几分钟又没显示了。通电瞬间会有显示,然后变淡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