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绿源电动车充电器无输出,切掉注塑重新焊线修复,嗷嗷叫

楼主(2025-05-21):
昨晚下班回家,到杂物间后,习惯性地把小电驴的充电器插头往排插一怼,再拿起输出口往电动车的充电口插上。

咦,平日里总是会绿灯转红灯,然后风扇呼呼响就是充电状态了,这下一直都是绿灯常亮,丝毫没有转灯的迹象啊。。。

试了试,用力顶住防拉拽的那个三角块(以前也有点不灵光,所以用胶带固定过)会偶尔有充电接通,那十有八九就是输出线到充电口这一段有断线。

只有晚上等娃睡了再来梳理梳理这个电动车充电器,相对来说,难度不大。
请忽视外壳上的标注,虽然写着60V,但是我的车是6个电瓶, 所以充电器输出到72V是有的,平时一般电动车工作显示电压60-68V之间,低于59V后就很容易只一格到虚框闪烁提示低电啦。

因为怀疑断线,所以肯定要截掉那个三角块,美工刀加剪刀齐上场。

削的差不多之后观察了一下, 果然是有断线的情况。

剩下的就简单多了,936预热,焊锡丝及电工胶带、黄色高温胶带(包裹外观,手上没有超大号能装进这个充电头子的热缩管了)。

确认牢固后,UT60B量了量,不过没有接入电瓶,所以输出处于保护状态。

把充电器带到杂物间,插上AC,亮绿灯,怼到电动车上后,过了几秒绿转红,然后风扇也开始有动作,充了一会儿,显示循环亮两盏红灯,所以可以正常充电了。

先这样,今晚再把电驴充满看看实际可以开多远,目前这套72V电瓶换了差不多两年,通勤单程约12公里,一个人不急加速的话,勉强跑两天可以。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修个插头用半卷胶布,奢侈啊

网友:
我的60V3A充电器还没弄好,高压部分正常,低压部分保护了没电

网友:
原装的充电器相对是要好些的,前提是未被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个插头用半卷胶布,奢侈啊

我在思考一种问题,其实很多都是在输出线这里坏掉,想用一些以前坏掉的充电器的输出线头弄一个类似万能充的东西,也就是充电器盒子这里还是接两根线 + 6MM的DC大圆孔,然后3IN1或者更多(前提是电压适配)的线头接插或者卡子压在一个类似RJ45水晶头那种塑料盒里接到DC母座。。。

网友B:
电车 骑行 还是很方便的,不过夏天 雨多,就不够方便了,其他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思考一种问题,其实很多都是在输出线这里坏掉,想用一些以前坏掉的充电器的输出线头弄一个类似万能充 ...

想法是对的,就电流,电压相对高那么些,插头小匹配不上会发热烧毁,大点的DC还行,水晶头不行

网友C:
60V的充电器,你充72V的电瓶,这能充满吗?

网友:
天气热了还好一些,冬天的时候修了好几次,天冷冻的太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思考一种问题,其实很多都是在输出线这里坏掉,想用一些以前坏掉的充电器的输出线头弄一个类似万能充 ...

这个思路完全可以有的。

网友:
直接换根线,插头这样搞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V的充电器,你充72V的电瓶,这能充满吗?

说明没认真看帖子,这个外壳标识60V,但是输出真实是72V的

网友:
修修补补又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
我单位的电动三轮车几十辆,那坏的充电器几十个,坏了就换新的;我都捡了几个回来,拆里边的可用元器件;话说,电动车充电器好几个品牌的,有的做工真好,就是下雨进水了;有的很差,自己就坏了。

网友:
有插头卖的,不贵
你这样摇几次就断了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我是来看注塑的。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车 骑行 还是很方便的,不过夏天 雨多,就不够方便了,其他还好。

是的,我上班单程6公里多,3月份以旧换新搞了一辆电动自行车,还用原来自己组装的锂电池,单次充电可以骑100多公里。解了速度,最高45km/小时。上下班时间比开车还快一点。家里两辆汽车,一辆放公司,一辆放小区,现在都闲置着。天气只要不下雨,我天天骑电动车,下雨了才开车。

网友:
应该先插电动车,再插220

网友:
确认接好后,用胶恢复最好

当然最好的是找个好接头对接线,或者接个品字公头。

不过这个地方按理不容易断,我的车8年了,线也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