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电器输出电压降低,标称输出59v,测试输出只有50v

楼主(2025-05-21):
电瓶车充电器最近充电效果不好,标称输出59v,测试输出只有50v,请问各位老师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A:
老铁,接上电池试试啊,铅酸有三段式充电,电压不一样的

网友B:
烙铁不动铅酸充电器充电过程,你要插上电池,持续测试电压,转灯电压应该差不多59v了,充满有变低了

网友:
换上好电池,快充满时就有59V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铁,接上电池试试啊,铅酸有三段式充电,电压不一样的

老铁,就是插上电池充电过程测试输出5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不动铅酸充电器充电过程,你要插上电池,持续测试电压,转灯电压应该差不多59v了,充满有变低了 ...

老铁,就是插上电池充电过程测试输出50v的,灯变红开始充电,一直稳定在5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铁,就是插上电池充电过程测试输出50v的,灯变红开始充电,一直稳定在50v ...

你这电池没有充满,电压是一点点上升到59v转灯的

网友C:
检查引脚有虚焊没有

网友D:
空载确实不应该是50v,建议检查次级元件情况

建议首先检查各焊点有无虚焊,其次检查输出电容,如果都正常,再下一步测试相关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池没有充满,电压是一点点上升到59v转灯的

明白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引脚有虚焊没有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载确实不应该是50v,建议检查次级元件情况

建议首先检查各焊点有无虚焊,其次检查输出电容,如果都正常 ...

谢谢老师,您说的次级元件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