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容点焊机完全体终于快诞生了!

楼主(2025-05-21):
心仪电容点焊机很久,前面打了坛子里大佬的一块板子,经过各种不容易,总算是装起来了。串了2块三元锂大单体当能量源,点焊效果一般,主要是电池的放电能力只有8c,综合算下来放电电流超不过600A。近日,朋友给了一组2.7v 3000f的 麦克维尔拆车超级电容。那必须让点焊机成为完全体啊!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两串电容,极耳留的不多,掰弯!

充满电,两串内阻0.54,很不错。

和前期打的控制板组合到一起,6颗0404r8  单只300A  理论上1800a电流。另外串了均衡板,原带的均衡板2.7v以上才亮灯工作,

25平方的铜线做了焊把线,二保焊机的铜头做的焊笔,焊笔螺纹部分的直径是8mm 空心。

焊把线两边包上热缩管以后,线变得比以前硬了,这个我不喜欢。
再原有板子mos的ds之间加上了5只5kp36ca的双向TVS防炸,管子不贵,就是换起来太麻烦。

各档位,各种参数的点焊效果,镍片是0.1的镀镍钢带,铜片有0.1的和0.2的两种

0.1镀镍+0.1紫铜,非常好,爽的一比。

0.1镀镍+0.2紫铜 只能点动一层,第二次点不透。
直接点0.2紫铜同样点不透。
但直接点0.1紫铜会炸个洞。

整体内阻:控制板0.33毫欧+电容0.57毫欧+焊把1.35毫欧=2.25毫欧。  示波器测试的那段表笔是0.56毫欧,电压降1v,那么理论上电流应该是1v/0.56mo=1785A

感觉不能点0.2紫铜,内心有点儿小不爽。
找了一圈,找到一个现成的16管 mos阵列板。

蜗牛台的阵列。板子挺规矩,打样回来贴满。

没找到合适的管子  搞了16只66912  耐压100v 电流380A  但是单只内阻1.52毫欧了,16只并联合计内阻0.095毫欧,理论上过流能力到了6000A 应该能满足需要了。

外壳的图已经好了,就是打印机很久没工作了,打了一个小样发现,平台严重不平,翘边严重。只有等等了。

另外,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大神,原来的6管控制板的mos均流电阻是10r的,更换为这个16管的阵列,板子上标的均流电阻是20r,阻值会不会太大。1308的升压电路电压在13v左右提供栅极驱动电压,驱动电流是否足够。

网友:
大单体电容就是牛!!!

网友A:
紫铜焊笔,笔尖容易烧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铜焊笔,笔尖容易烧蚀吧

非常容易烧
但是取材方便 好更换

网友B:
折腾的够长时间了,也该出成果了,恭喜!

网友C:
这焊点也太难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的够长时间了,也该出成果了,恭喜!

断断续续有1年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焊点也太难看了吧

嗯 各种参数都有,就是为了测试一下。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马到成功

网友:
大单体电容就是牛!!

网友D:
敞开测试,简单粗暴,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敞开测试,简单粗暴,牛逼

就是测出啥时候炸了,啥时候心里就有数儿了啊。

网友E:
楼主,做的这么好,感觉你不是做点焊机,而是准备做电焊机;成本不低啊,啥时候批量生产啊。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搞一个

网友F:
电容比我买的2串2并内阻还要低,我的就像废品也勉强能用,你那朋友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的这么好,感觉你不是做点焊机,而是准备做电焊机;成本不低啊,啥时候批量生产啊。 ...

没有量产的计划啊,准备加到16管,能点大单体就完事儿了。
说实话还是吃灰的时候多,上次做好,也就点了一组手电钻3串18650 ,两个筋膜枪6串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比我买的2串2并内阻还要低,我的就像废品也勉强能用,你那朋友给力。 ...

好朋友!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比我买的2串2并内阻还要低,我的就像废品也勉强能用,你那朋友给力。 ...

自放电有点儿大  24小时能降到2.5 但是内阻不错。
点焊么 要的就是内阻 别的无所谓

网友:
二保焊那个接杆有很多是黄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