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标致307空调技术文档学习

楼主(2025-05-21):
汽车空调不给力,被动促进我学习
空调问题去年就有了,今年毫无波澜又开始凸显空调效果差,怠速降温10°,行驶证降温22°,汽车暴晒后50+,空调如风扇一点都不凉

俗话说砍柴不误摸刀工,先学习理论知识,比瞎折腾少走弯路
其他汽车空调系统基本可以借鉴,原理都是大差不差
数据来源于标致4S维修程序 Peugeot DocBackup(权威)

前期准备工作,这个完全才是4S标准工序,发动机热机+怠速+AC制冷模式+最大风量+外循环+吹前档玻璃,一个细节都不落下,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关于出风口温度,加入湿度权重,这里比抖音专家严谨多了,湿度大空调制冷效果必然差(一部分能效去除湿了)

低压管路压力区间

高压管路压力区间
这里我还是要杠一下,数据没有说明是绝对压力还是相对压力,PP2000采集的压力传感器数据流,电信号传输,ECU算法可以是任一一组数据(绝对压力或相对压力)
这里就要分析下汽车压力传感器数据到底是什么压力,和压力表(相对压力)数据是否相同?

就拿低压来说,25°是低压压力区间是1.6-3.3bar,按最低的1.6来看,结合R134A数据,1.6bar如果是绝对压力,对应蒸发器温度是-15°,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是空调,不是冰箱
所以排除法,1.6bar是相对压力,在看看压力管路实际2.6bar增发器温度是多少-3°,这就合情合理了。据说空调增发器不能低于-5°。
总结: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压力表、压力传感器正常情况下都表示相对压力,这是考点

数据来了下一步是分析,看上去好复杂的样子

最后打分,1合格,2、3、4不合格

大家学废了吗?

楼主:
网络上空调维修普遍要求低压加注1.5-2.5bar,不提环境温度就是耍流氓。
根据技术曲线,假设在26°环境下1.5压力偏低了,蒸发器在发动机高转速下容易结冰,压力区间应该是1.8-3.4,折中在2.5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A:
再也不想折腾标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也不想折腾标致了,

换折腾雪铁龙了吧

网友:
用水清洗散热网试试看,散热不好的空调肯定不及格。

网友:
楼主乃是真真的法系专家!
我也是标致408  2.0机头

网友:
看看压缩机吧,雪铁龙老世嘉的搞成六缸的,空调就不灵,后期改款了好像是7缸了。采购和那谁,你懂的

网友B:
法系车的空调都不给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络上空调维修普遍要求低压加注1.5-2.5bar,不提环境温度就是耍流氓。
根据技术曲线,假设在26°环境下1.5 ...

测低压基本没什么意义,低压基本上只和环境温度有关,和制冷剂的数量无关。加注的时候有意义的指标是高压压力,这个和制冷剂的数量直接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低压基本没什么意义,低压基本上只和环境温度有关,和制冷剂的数量无关。加注的时候有意义的指标是高压 ...

卖冷媒的基本搭配低压表,加到2.5-3.0为止,怎么说呢,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实用的
都说冷媒不足是双低?

网友D:
我的老307 2.0去年已报废了。。在我手里5年,排放灯一直亮了有3年,开始还好,后面就一直亮了。可能有心灵感应,知道我要报废它了,自己又好了。。

307当初我也没少折腾它,还专门买了PP2000,回来开通功能,匹配节气门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老307 2.0去年已报废了。。在我手里5年,排放灯一直亮了有3年,开始还好,后面就一直亮了。可能有心灵 ...

307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一堆,练手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法系车的空调都不给力

09款经典福克斯人空调同样折腾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