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种螺旋线怎么做?

楼主:
我想把打粉机电源线换了,就是做不好这个螺旋线!我是先用电吹风最大档吹六七分钟,然后放冰箱冷冻,效果不信。下图是坏的螺旋线!

网友:
肯定是用热塑的方法,一是有专用的模具保持定型,二是控制好温度

网友:
应该是缠好放烤箱试试。温度别太高。时间久点。

网友A:
为什么要打卷?直溜的不是更好吗,这种卷的更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打卷?直溜的不是更好吗,这种卷的更容易坏!

打粉机不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打卷?直溜的不是更好吗,这种卷的更容易坏!

因为楼主喜欢烫成卷发的大波浪美女,那种直发的,梳长辫子的都不入眼。这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哈哈。

网友:
还得看线材,有的不行的

网友:
放弃这个想法吧,

网友:
我是用长柄的螺丝刀,把线缠绕在螺丝刀柄上,胶布固定,热风枪吹烫,冷却,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楼主喜欢烫成卷发的大波浪美女,那种直发的,梳长辫子的都不入眼。这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哈哈。 ...

哥们不写小说 简直屈才啊....

网友:
双并的护套线紧密缠绕在硬质管上,两头留出20-30公分,其他部分放入电水壶或者开水炉中加温30分钟或者直至水冷却,取出后基本就定型了。

网友:
电吹风不行,温度不均,

网友:
记得论坛有人介绍过方法,就是把电线绕在圆柱体上然后在热水里浸泡一会儿再冷却就可以了。

网友:
淘宝搜一大把。

网友:
螺纹的,线还得能折

网友:
自己做不好的,不是那种塑料外皮材质,还是上网买一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