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自行车骑行灯,光控+震动延时闪光n

楼主(2025-05-21):
虽然很少骑车,但一直想做一个骑行警示灯。淘宝上3块钱就能包邮一个,但是电池小,有时候忘了关,一天就没电,七八种闪光模式,关半天关不掉。我要做一个简单的,电池大的,白天不亮,晚上骑的时候自动亮,停下来自己关掉。

设计一个电路,震动开关给电容充电,分压后开启MOS管,给闪光电路供电。白天光敏电阻阻值小,达不到MOS管开启门限,晚上MOS管开启,电容放电,如果车停了,放一会没电了,MOS管关掉,持续骑的话,电容一直充电一直亮。

之前的思路是,MOS管要有足够的启动电压,所以电容、光敏电阻并联在MOS管栅极电阻上,实测白天震动的时候也会亮,后来改成电阻与光敏电阻串联,因为光敏电阻暗阻非常高,并不影响MOS管的开启。

手工做一个双面PCB

纯手工磨成圆形

透光镜选择了亚克力,本来是想用自行车上的反光板,但是那个反光板是橙色的,还不如透明的好看。
也是纯手工磨成圆形。

3d打印了外壳,找了电池保护板,充电板等等

红色高亮LED,这个可承受的电流大一点,爆闪的时候非常亮

震动开关,在同一家店里面买了两款,贵一点的是高灵敏度贴片的,装上去之后发现需要用力敲打才能工作,这个圆柱状的比较便宜,灵敏度比那个高多了,只需要轻轻动一下。

我需要大容量的电池,一年都不需要充电才好,所以用了18650,塞到坐垫下面的座管里,为了防止掉下去,在钢管上打了个孔,用螺丝限位。

粗细刚刚好,管子再细一点就装不进去了

主体装配完成的样子

这种热熔嵌入式螺丝帽还是第一次用,感觉应该在里面打印一个螺帽底座,但是空间不够了,不知道这样用力拔会不会把螺帽拔下来

电池做防水处理,直接用电子胶固封,牙签塞住的地方是电池泄压孔,糊的有点难看,好在坐垫下面也看不到。

充电口应该设计在下面,因为振动开关改成大体积的,下面不好装了

用螺丝固定在车上

最后完工的样子

网友A:
点赞,看样子是自己做的PCB,热转印吗

网友:
这创意真是大开眼界

网友:
这个不错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楼主的手艺棒棒哒!!

网友B:
做的真好,有技术,设计巧妙;我觉得就是有点小巧,如果亮度不够,晚上看不清楚;远看像萤火虫,近看却是小灯。

网友C:
是不是加个太阳能更好,这样不用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赞,看样子是自己做的PCB,热转印吗

感光湿膜法,几种方法比较之后我觉得这个最适合。热转印的精度差,做不了大面积覆铜,正常有缺划需要补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真好,有技术,设计巧妙;我觉得就是有点小巧,如果亮度不够,晚上看不清楚;远看像萤火虫,近看却是小 ...

这个是爆闪灯,警示用的,闪光亮度相当高,闪光频率1Hz,占空比1/24。至于体积,网上买的,灯头直径一般是25mm,我这个已经放大到33m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加个太阳能更好,这样不用充电了

差点就买了共享单车那种太阳能板,不过白天基本上没有骑过,都是放车库里,用不上

网友D:
放坐垫这里不用做防水,用3D打印一个盖帽就行了!

网友:
做得非常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坐垫这里不用做防水,用3D打印一个盖帽就行了!

用这种软胶还有减震的功效

网友:
手艺棒棒哒!

网友:
既然是装座管里了,完全可以做成可方便拆卸的啊

网友E:
这个板子图片一出来就觉得是高手作品!
请问,为什么灯体C口那里不做防水,却要对藏得更深的电池防水?

网友F:
c口咋不朝下,既然接口没做防水
量产,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c口咋不朝下,既然接口没做防水
量产,量产

前面解释过了,充电口应该设计在下面,后来因为振动开关改了,太长,跟底座螺丝孔有冲突,下面不好装,也懒得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图片一出来就觉得是高手作品!
请问,为什么灯体C口那里不做防水,却要对藏得更深的电池防水? ...

C口原本是设计到下面的,后来出问题了,电池涂胶主要还是固定与防震。另外我下雨天就算在家打孩子也不会出去骑车,防水什么的,只是做做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