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好太太电动晾衣架故障检修

楼主(2025-05-21):
故障现象是通电3~5分钟后如果开着照明,灯会1闪一闪的,而且从此后摇控器就失灵了,断电后重新通电摇控器又恢复正常,灯也不闪了,但连续通电3~5分钟又会如此,换了板电路板,问题解决,板子带回来仔细观察又没看出异常,电容也没有鼓包之类,高手们指点一下,这个该怎么修?想修好备用。

网友:
慢慢检查电路板,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A:
监控一下供电,应该供电不正常单片机死机了,可以尝试外部供电给单片机,看遥控是否失灵,如果正常那就差开关电源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一下供电,应该供电不正常单片机死机了,可以尝试外部供电给单片机,看遥控是否失灵,如果正常那就差开 ...

好的,有空测一下各路电压

网友:
应该是热稳定不行了,软件故障,先监测一下电源三五分钟后是否稳定,余下的再监测遥控信号是否能送达单片机口。

网友B:
大黑电容和挨着的小绿电容拆下来检测

网友C:
电动的好不好

网友D:
晾衣架还搞电动的,感觉最不适用了,家里有几个灯也带遥控都没用过。。。还有所谓的茶吧机也有遥控。。。。不知道要遥控有什么必要,要是人不去就能把事情做了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晾衣架还搞电动的,感觉最不适用了,家里有几个灯也带遥控都没用过。。。还有所谓的茶吧机也有遥控。。。。 ...

B格高啊...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网友E:
黄色的安规电容查下容量,估计没容量,供电不稳

网友:
没用过,,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只能慢慢查

网友F:
电容坏不一定是鼓包。

比如我这个,220uF的容量只剩下5uF了,D值也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黑电容和挨着的小绿电容拆下来检测

好的,有空拆下来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的好不好

还可以,但要会修,以换主板为主,衣服多的话一次性上架与下架比较方便,而且都有孔洞,刮风不会吹到一起

网友:
好太太还是名牌啊,厂子就在我们这边江东工业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晾衣架还搞电动的,感觉最不适用了,家里有几个灯也带遥控都没用过。。。还有所谓的茶吧机也有遥控。。。。 ...

看怎么用,我家也有摇控灯,比如晚上全拉好防摔蚊帐开关比较方便,茶吧机虽有摇控与语音,但还是直接用手比较快,晾衣架只能摇控了,但我也加了手机APP与小爱音箱控制,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黄色的安规电容查下容量,估计没容量,供电不稳

好的谢谢,与电解电容一样的用电容档测吗?是靠照明输出插座那边那个黄色方块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坏不一定是鼓包。

这个测试笔牛,那么多电容我要全部拆下来吗?没有最可能的几个吗

楼主:
手机用智能开关或WIFI模块更方便